[AVR单片机] MEGA系列,低功耗方式使用

楼主(2007-11-14):
能否用MEGA88来做低功耗功能。 光就跑一个时钟, 外接32K晶体, 别的功能都不开启,用秒中断来唤醒。 能否做到4UA以下?供电电压3V

网友A:
试试就知...

网友B:
能。

看你设计的电路了,如果没有外围电路,只接电源和振荡器应该功耗比你的要求还低,但是应该用看门狗唤醒,88P比88低。

网友C:
不能开看门狗,4uA没问题!

网友D:
拜托都先看看DATASHEET再下结论

一般的MEGA芯片如果这样用就是使用它的省电模式,在这个模式下的耗电大于5uA!如果算上唤醒时消耗的电流,平摊到整个时间区域,电流比5uA还要大一点!

DATASHEET中文版291页

网友B:
实际做才能知道。

用看门狗启动或定时器2异步时钟都可以,关键看外部电路能不能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