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使用IAR时,编译时出现以下,怎么解决?

楼主(2007-06-13):
Fatal Error[e38]: Option -H must not be defined more than once: -Hff
请帮分析一下。

楼主:
设置Option中的未用空间填补值后,出现该报错.

网友A:
将"使用RETI初始化没有使用的中断向量"选项去除就可以了

将"使用RETI初始化没有使用的中断向量"选项去除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AVR兄,我改好了.

编译完成,一切OK.

楼主:
我是修改XCL文件

但是在Option的选择项中,我没有看见"使用RETI初始化没有使用的中断向量"选择.请问AVR兄?我的版本是4.20A.

网友A:
General options ->System

Initialize unused interrupt vectors with RETI instructions

楼主:
谢谢AVR兄

由于原来没有选择configure system using dialogs 所以system为除一项外,全为灰色,所以没有注意,感谢AVR兄帮助。

网友B:
查一下你的XCL文件。

那里也定义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