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48校准的内部RC振荡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2007-06-21):
手册上给出的是3V/25度情况下为8M,在5V/25度情况下是多少呢?

从电参数指标上也没有找到说明,难道AVR根本就没给出5V下的指标?

楼主:
上电后的启动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联系了好几个代理商的FAE都没人知道……

郁闷……

网友A:
上电后的启动延时不用算

是由熔丝位选择的。

看一下SUT的作用就知道了

m48最新的数据手册标的初始精度却是10%,这里的描述让人不解。

写EE的时候不要把时钟标到额定的10%,到底要不要再重新标定?有点怀疑。

网友B:
mega的内部RC振荡有多种选择的.

您好:
 有以下4种内部RC振荡的频率
 ATmega48V    0-4MHz  @ 1.8-5.5V  0-10MHz @ 2.7-5.5V
 ATmega48     0-10MHz @ 2.7-5.5V  0-20MHz @ 4.5-5.5V

选中用后序带不带"V"的后,再在熔丝位选择分频即可。

东莞三禧电子

楼主:
LS兄弟的MEGA48可以多少钱出货?

MEGA8多少?

按5K的量报价给俺看看。

xinyuanpic@163.com

网友C:
厂家只能对一种条件进行校准

多个条件怎么实现啊, 不怕无解哪?

网友D:
要报价你直接找AVNE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