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progisp1.66正式版发布,力争做到所有同类软件中最好的。

楼主(2007-06-22):
支持所有的AVR芯片的编程,支持AT89S51,AT89S52
支持自定义并口下载编程器
支持自定义串口的下载编程器
支持STK500编程器
支持USBASP编程器
支持并口的并行编程器
支持USBProg编程器
支持自定义编程芯片
支持自定义编程熔丝信息提示信息
支持USBProg的在线升级(通过USB口)
支持USBProg-C实现脱机下载
支持命令行方式,可以直接嵌入其他IDE中使用
绿色软件,无需安装,占用资源少
支持自定义汉化信息提示
支持工程管理--可以将所有的配置数据与编程数据打包为单一文件。

楼主:
新增功能

增加一些快捷键这样在图形界面下只需按下快捷键就可操作无需将progisp调入桌面,这样操作应比命令行更简洁方便,建议用此种方法嵌入你的ide,选择“数据自动重载”每次编译产生新的文件,progisp都会自动重新调入,烧写新的程序。
还想看看大家有何建议方发布新版本。新版本将支持所有列出的单片机,有些芯片的编程可能需要对应的硬件支持,不要告诉我你的usbasp不支持的芯片或有问题就认为progisp不支持。
   命令行的使用方法如下:
progisp [-p{programmer}] [-d{device}] [-e] [-w{f,e,u,l}] [-f{ffilename,efilename}] [-v{f,e}] [-r{f,e,u,l,c}]

[-p{programmer}]
programmer  下载线类型,usbprog,usbasp,paraisp(并口isp,标准支持stk200/300,其他的并口线支持,请在图形界面下设置,或直接修改proisp.ini)
[-e]
擦除芯片
[-w{f,e,u,l}]
写入flash,eeprom,fuse,lock数据(fuse,lock的值未做输入,建议使用图形界面修改)
[-f{ffilename,efilename}]
打开的flash与eeprom文件
[-v{f,e}]
校验flash,eeprom
[-r{f,e,u,l,c}]
读出flash,eeprom,fuse,lock数据(由于未做显示执行后无结果显示)
[-d{device}]
device 单片机类型
AT86RF401
AT89S51
AT89S52
AT90CAN32
AT90CAN64
AT90CAN128
AT90PWM2
AT90PWM3
AT90S1200
AT90S2313
AT90S2323
AT90S2343
AT90S4414
AT90S4433
AT90S4434
AT90S8515
AT90S8535
AT90USB1286
AT90USB1287
ATmega8
ATmega16
ATmega32
ATmega48
ATmega64
ATmega88
ATmega103
ATmega128
ATmega161
ATmega162
ATmega163
ATmega164
ATmega165
ATmega168
ATmega169
ATmega323
ATmega324
ATmega325
ATmega329
ATmega406
ATmega640
ATmega644
ATmega645
ATmega649
ATmega1280
ATmega1281
ATmega2560
ATmega2561
ATmega3250
ATmega3290
ATmega6450
ATmega6490
ATmega8515
ATmega8535
ATtiny11
ATtiny12
ATtiny13
ATtiny15
ATtiny22
ATtiny24
ATtiny25
ATtiny26
ATtiny28
ATtiny44
ATtiny45
ATtiny84
ATtiny85
ATtiny261
ATtiny461
ATtiny861
ATtiny2313
AT24C01
AT24C02
AT24C04
AT24C08
AT24C16
AT24C32
AT24C64
AT24C128
AT24C256
AT24C512
AT89S2051
AT89S4051
AT89LP2052
AT89LP4052
AT89LP213
AT89LP214
AT89LP216

举例
    使用usbprog下载线编写atmega8芯片,flash文件为prog51.hex,eeprom 文件为prog51.eep,擦除芯片
progisp -pusbprog -datmega8 -ffprog51.hex -feprog51.eep -e

快捷键

网友A:
我用了, 感觉做得不错

鼓励楼主

网友B:
RE

东西是不错啊,不过有BUG,买回来没读写过的新的MAGE8死活都不认,找不到,用STK500或者SL的并口读写一下后在拿回来就认到了.怪啊.

楼主:
to:楼上的

估计你是广州那个用户,你的下载线由于我们的疏忽,固件写错了,所以会出现问题,我后来给你发的升级固件还会有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