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各位,FLASH存储器是什么?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

楼主(2007-07-10):
各位,FLASH存储器是什么?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

我用ATMEGA128做扩散,发现一下子把程序写出来比较困难,就想这样做:
1、先不外扩。可是这样做的话,该怎样处理ALE、WR、RD三个端口呢?
2、外扩。这时候又该怎么样用这三个端口呢?

网友A:
晕,MEGA128还外扩啊???

ALE、WR、RD不用管

楼主:
程序存储器是不用再外扩了

可我也搞不清以前一个产品上扩两片FLASH是干什么用的?
所以才问"FLASH存储器是什么?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

呵呵~~

网友B:
外扩的FLASH应该是存数据用的

ATMEGA128只有外部数据总线,程序存储器扩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