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开关电源

楼主(2007-07-15):
  对一个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为9到12v,怎样才能使其纹波电压小于5MV。

网友A:
原则上应该用线性电源

网友B:
你打算做什么?!

A,做开关电源!?
B,已经有开关电源,在自己的板子上做电源改善?!

楼主:
开关电源

  打算做开关电源,但纹波这指标太难实现.

网友C:
纹波从来都不是难题.

只要你滤波电容加的多,纹波再小也可以,只要不考虑成本.
两级LC滤波,足够做到5mV的纹波.

楼主:
不可以

  不管是lc还是rc的精度都有限

网友D:
开关电源+LDO=低纹波高效率

楼主:
对啊!

   这样理论可以的哦,试验一下,谢谢7楼!

网友C:
6楼:纹波和精度有关系吗?不知什么意思了

楼主:
是的

 小的纹波电压电容根本就检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