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8 连续读不同端口输入,返回值不正确。

楼主(2007-07-17):
是 MLF 封装 M88 ,编译环境 icc713pro

#define DATA_IN  ((PINC&(0x0f))<<4)|(PIND &(0x0f))

C口 和 D口 低4位都为输入 并上拉, 内部 1Mhz

程序 调用 value =DATA_IN  时C口读出结果对,D口全为1为;

改为
#define DATA_IN  PIND &(0x0f)) | ((PINC&(0x0f))<<4)

D 口对,C 全1;  注意是先读的对!

然后改为

value =PIND &(0x0f)) ;
for(i=0;i<10;i++);
value=value  + ((PINC&(0x0f))<<4);

就全对了, 难得 不能连续读吗??

汇编  (不太懂,好像没错)
;    //for(i=0;i<10;i++);
;    value=DATA_IN1;
   in R24,0x6
   andi R24,15
   andi R24,#0x0F
   swap R24
   mov R10,R24
   .dbline 76
;    //for(i=0;i<10;i++);
;    value=value+DATA_IN2;
   in R24,0x9
   andi R24,15
   add R10,R24
   .dbline 77

value = ((PINC&(0x0f))<<4)|(PIND &(0x0f));
这句的汇编码贴一下

;value = ((PINC&(0x0f))<<4)|(PIND &(0x0f));
   in R24,0x9
   andi R24,15
   in R25,0x6
   andi R25,15
   andi R25,#0x0F
   swap R25
   mov R10,R25
   or R10,R24

前面一个 输入口没问题,后面一个 读取为全1 。有 条件的 朋友测试测试 。

这条命令的前一条是 把两个口设置为输入并上拉。速度为 内部 8M 8分频(1MHZ)

然后改为

value =PIND &(0x0f)) ;
for(i=0;i<10;i++);
value=value  + ((PINC&(0x0f))<<4);

就全对了,加NOP() 应该是可以的。

问题在:

value = ((PINC&(0x0f))<<4)|(PIND &(0x0f));

先读的 端口数据正确,而 后读 的不行了?

在连续几个时钟周期内不能连续读 端口输入吗?

上面提供的 汇编代码 说明语句还是正确的。

楼主:
跪求 高手 解惑!

网友A:
这样试试

不要加for(i=0;i<10;i++); ,就加一个nop试试结果如何

楼主:
问题是我想知道为什么 不延时不行。

for(i=0;i<10;i++);  小于 5次时不行。
即 for(i=0;i<5;i++);   i为 unsigned char

网友B:
输入上拉

比较弱以前看等效电阻20k,现在好像变成30k了,加上脚上的电容影响和同步延迟立即读是会出错俄,建议加外部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