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g++求助:如何在pgmspace区定义class实体并初始话化?

楼主(2007-07-23):
avrg++求助:如何在pgmspace区定义class实体并初始话化?

网友A:
在FLASH定义对象没有意义

我劝你还是打消这种想法,AVR的FLASH和SRAM不在一个平面空间,不能用一般的寻址方法访问。用pgm_read_xxx?那就不是C++了。

另外,初始化也是个问题,FLASH不可写,构造函数就没有意义;私有成员又不能使用初始化列表(Initializers),把私有成员都定义为公有的?破坏了数据隐藏,那也不是C++了。

网友B:
路过

不能定义

网友C:
按在gcc和iar上都用c++,但肯定要将就点了

楼主想在FLASH上做**估计难度不小~~~

等着有铁电的AVR出世楼主的心愿一定能达到...

构造函数肯定最重要,否则不如用C.

至于析构函数嘛,我认为用处几乎没有...至少无用.

在此特别感谢John_Lee和TestCode在俺当gcc菜鸟时的帮助~~~

最近做IAR AVR C++菜鸟是相当地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