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AD转换问题

楼主(2007-07-23):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7-7-17 16:07:21
// Target : M8
// Crystal: 8.0000Mhz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unsigned char valu;
unsigned char led[6]={1,0,0,0,0,6};
unsigned int  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延迟
{unsigned char w;
w=t*1000;
while(w>=0)
{w--;
}
}
void xs_zh(unsigned char b)         //扫描显示
  {
  PORTD = (PIND & 0x27) | (0xc0 & led<<4) | (0x18 & led<<3);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E;
 PORTD = 0x00;
 DDRD  = 0xD8;
}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64
// desired value: 2mSec
// actual value: 2.000mSec (0.0%)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06; //set count
TCCR0 = 0x01; //start tim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0 //用中断来扫描显示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06; //reload counter value
  PORTC |= 0x0E;//先关闭显示
  xs_zh(i);             //送显示数据
  PORTC = (PINC & 0xf1) | (0x0e &i<<1);     //开显示
  i++;                 //准备显示下一位
  if(i>=6)i=0;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1;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void adc_cov(void)    //AREF接AVCC(5V)
{unsigned int  temp1;
 unsigned int  temp2;
 ADMUX=0X60;
 ADCSRA=0XC3;
 delay(1);
 while(!(ADCSRA&(1<<ADIF)));
 ADCSRA&=~(1<<ADIF);
 ADCSRA&=~(1<<ADEN);
 temp1=(unsigned int)ADCL;
 temp2=(unsigned int)ADCH;
 valu=(temp2<<8)+temp1;
 }

void pocess(void)
{
led[2]=valu/100;
valu%=100;
led[1]=valu/10;
valu%=10;
led[0]=valu;
led[3]=0;
led[4]=0;
led[5]=0;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while(1)
 {
   adc_cov();
   pocess();
   delay(10);
 }
}

请问一下各位大哥,我这个程序从PC1,2,3输出到74LS138片选LED,从PD3,4,6,7输出BCD码到74LS47译码到LED段码。怎么现在显示出来的只是我初始化的数据,说明AD转换没有问题了,难道我的AD转换就没有出数据吗?急,请指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