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当JTAG接口使用完毕后能否再做为普通I/O使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7-31):
什么叫使用完毕呢?如果不用JTAG,可以做I/O口用...

什么叫使用完毕呢?
你是说JTAG下载,然后去掉JTAG???
如果不用JTAG,可以做I/O口用...

-----------------------
Emily Mo  莫海艳
website: www.315avr.com

楼主:
莫大侠,我是意思是这样的...

程序在仿真段使用JTAG功能,程序确定下来后(不用再修改)通过JTAG下载,程序运行起来后将对应I/O当作普通I/O使用,不知能否实现,谢谢!

楼主:
莫大侠,你看这样行不行?

仿真是我使用如下代码:

#define debug
.
.
.
#ifdefie debug

代码1;

#else

代码2;

JTD = 1;

#end

也就是说在仿真是使用代码1,其中没有关闭JTAG功能的代码

正常运行时,执行代码2,将JTAG功能关闭,使用I/O功能

你觉得可行吗?谢谢

网友A:
可以实现你的想法,但软件里做行吗?得改硬件熔丝位JTAGEN

可以实现你的想法,但软件里做行吗?
得改硬件熔丝位JTAGEN吧?

就把一些简单的引脚做到JTAG口上,不需要仿真这些口的功能;
生产的时候直接写程序时,去掉JTAGEN熔丝位即可。

--------------------------------------
Emily Mo  莫海艳
website: www.315avr.com

网友B:
等待avr自编程可以改变熔丝那天的到来

网友A:
nothing is impossible!!!

nothing is impossible!!!
我也等待......

--------------------------------------
Emily Mo  莫海艳
website: www.315avr.com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C:
没有问题

网友D:
呵呵

JTD=1要连续执行两次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