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winavr 中如何插入汇编,用汇编定义中断行吗

楼主(2007-08-01):
(无正文)

网友A:
avrx重写中断

avrx重写中断
AVRX_SIGINT(vector)
{}

#define NAKED  __attribute__ ((naked))

#define NAKEDFUNC(A) void A(void) NAKED;
    void A(void)

#define AVRX_SIGINT(vector)
  NAKEDFUNC(vector)

网友B:
gcc的嵌入汇编的确有点麻烦

估计那是因为要保证它的优化效率, 不过还是可以学会的, 看看编译器帮助吧, 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明白.

网友A:
GCC内嵌汇编乘除法:

GCC内嵌汇编乘除法: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typedef struct  udiv8_t

uint8_t quot;
uint8_t rem;
}udiv8_t;

typedef struct  div8_t

int8_t quot;
int8_t rem;
}div8_t;

typedef struct  udiv16_t
{uint16_t quot;
uint16_t rem;
}udiv16_t;

#define  div16_t div_t

typedef struct  udiv32_t

uint32_t quot;
uint32_t rem;
}udiv32_t;

#define  div32_t  ldiv_t

extern int16_t muls8(int8_t val0,int8_t val1);
extern uint16_t mulu8(int8_t val0,int8_t val1);
extern int32_t muls16( int16_t val0,int16_t val1);
extern uint32_t mulu16( uint16_t val0,uint16_t val1);
extern int32_t fmuls16( int16_t val0,int16_t val1);

extern div8_t div8(int8_t,int8_t) __asm__("__divmodqi4") __ATTR_CONST__ ;
extern udiv8_t udiv8(uint8_t,uint8_t) __asm__("__udivmodqi4") __ATTR_CONST__ ;
extern div16_t div16(int16_t,int16_t) __asm__("__divmodhi4") __ATTR_CONST__ ;
extern udiv16_t udiv16(uint16_t,uint16_t) __asm__("__udivmodhi4") __ATTR_CONST__ ;
extern div32_t div32(int32_t,int32_t) __asm__("__divmodsi4") __ATTR_CONST__ ;
extern udiv32_t udiv32(uint32_t,uint32_t) __asm__("__udivmodsi4") __ATTR_CONST__ ;
extern udiv8_t udiv16_8(uint16_t val0,uint8_t val1);
extern udiv16_t udiv32_16(uint32_t val0,uint16_t val1);

extern int16_t sqrt32(int32_t val);

#include "fmath.h"

/****************************乘法******************************/

//s8*s8=s16
int16_t muls8(int8_t val0,int8_t val1)

int16_t result;
asm

"muls %1,%2" " "
"movw %A0,r0" " "

:"=r"(result)
:"a"(val0),"a"(val1)
:"r0","r1"
);
return  result;

//u8*u8=u16
uint16_t mulu8(int8_t val0,int8_t val1)

uint16_t result;
asm

"mul %1,%2" " "
"movw %A0,r0" " "

:"=r"(result)
:"a"(val0),"a"(val1)
:"r0","r1"
);
return  result;

//s16*s16=s32
int32_t muls16( int16_t val0,int16_t val1)

int32_t result;

asm

"clr r18" " "
"muls %B1,%B2" " "
"movw %C0,r0" " "
"mul %A1,%A2" " "
"movw %A0,r0" " "
"adc %C0,r18" " "
"mulsu %B1,%A2" " "
"sbc %D0,r18" " "
"add %B0,r0" " "
"adc %C0,r1" " "
"adc %D0,r18" " "
"mulsu %B2,%A1" " "
"sbc %D0,r18" " "
"add %B0,r0" " "
"adc %C0,r1" " "
"adc %D0,r18" " "
:"=r"(result)
:"a"(val0),"a"(val1)
:"r0","r1","r18"
);
return result;

//u16*u16=u32
uint32_t mulu16( uint16_t val0,uint16_t val1)

uint32_t result;

asm

"clr r18" " "
"mul %B1,%B2" " "
"movw %C0,r0" " "
"mul %A1,%A2" " "
"movw %A0,r0" " "
"adc %C0,r18" " "
"mul %B1,%A2" " "
"adc %D0,r18" " "
"add %B0,r0" " "
"adc %C0,r1" " "
"adc %D0,r18" " "
"mul %B2,%A1" " "
"adc %D0,r18" " "
"add %B0,r0" " "
"adc %C0,r1" " "
"adc %D0,r18" " "
:"=r"(result)
:"a"(val0),"a"(val1)
:"r0","r1","r18"
);
return result;

//fs16*fs16=fs32
//16位有符号定点小数相乘的32位有符号定点小数
int32_t fmuls16( int16_t val0,int16_t val1)

int32_t result;
asm

"clr r23" " "
"fmuls %B1,%B2" " "
"movw %C0,r0" " "
"fmul %A1,%A2" " "
"movw %A0,r0" " "
"adc %C0,r23" " "
"fmulsu %B1,%A2" " "
"sbc %D0,r23" " "
"add %B0,r0" " "
"adc %C0,r1" " "
"adc %D0,r23" " "
"fmulsu %B2,%A1" " "
"sbc %D0,r23" " "
"add %B0,r0" " "
"adc %C0,r1" " "
"adc %D0,r23" " "

:"=r"(result)
:"a"(val0),"a"(val1)
:"r0","r1","r23"
);
return result;

/*************************************除法************************************/

//s8/s8={s8,s8}
div8_t div8(int8_t,int8_t) __asm__("__divmodqi4") __ATTR_CONST__ ;

//u8/u8={u8,u8}
udiv8_t udiv8(uint8_t,uint8_t) __asm__("__udivmodqi4") __ATTR_CONST__ ;

//s16/s16={s16,s16}
div16_t div16(int16_t,int16_t) __asm__("__divmodhi4") __ATTR_CONST__ ;

//u16/u16={u16,u16}
udiv16_t udiv16(uint16_t,uint16_t) __asm__("__udivmodhi4") __ATTR_CONST__ ;

//s32/s32={s32,s32}
div32_t div32(int32_t,int32_t) __asm__("__divmodsi4") __ATTR_CONST__ ;

//u32/u32={u32,u32}
udiv32_t udiv32(uint32_t,uint32_t) __asm__("__udivmodsi4") __ATTR_CONST__ ;

//u16/u8={u8,u8}
udiv8_t udiv16_8(uint16_t val0,uint8_t val1)

asm(
"cp %B0,%1" " "
"brcc 2f" " "

"ldi r18,0x09" " "
"mov r19,%B0" " "
"mov %B0,%A0" " "
"ldi %A0,0x7f" " "
"rjmp 1f" " "

"0:" "adc r19,r19" " "
"cp r19,%1" " "
"brcs 1f" " "
"sub r19,%1" " "

"1:" "adc %A0,%A0" " "
"adc %B0,%B0" " "
"dec r18" " "
"brne 0b" " "
"com %A0" " "
"mov %B0,r19" " "
"rjmp 3f" " "

"2:" "ldi %A0,0Xff" " "
"ldi %B0,0xff" " "

"3:" " "

:"=r"(val0),"=r"(val1)
:"0"(val0),"1"(val1)
:"r18","r19"
);

return *( udiv8_t *)&val0;

//u32/u16={u16,u16}
udiv16_t udiv32_16(uint32_t val0,uint16_t val1)

asm(
"cp %C0,%A1" " "
"cpc %D0,%B1" " "
"brcc 2f" " "

"ldi  r20,0x11" " "
"movw r18,%C0" " "
"movw %C0,%A0" " "
"ldi %B0,0x7f" " "
"ldi %A0,0xff" " "
"rjmp 1f" " "

"0:" "adc r18,r18" " "
"adc r19,r19" " "
"cp r18,%A1" " "
"cpc r19,%B1" " "
"brcs 1f" " "
"sub r18,%A1" " "
"sbc r19,%B1" " "

"1:" "adc %A0,%A0" " "
"adc %B0,%B0" " "
"adc %C0,%C0" " "
"adc %D0,%D0" " "
"dec r20" " "
"brne 0b" " "
"com %A0" " "
"com %B0" " "
"movw %C0,r18" " "
"rjmp 3f" " "

"2:" "ldi %A0,0xff" " "
"ldi %B0,0xff" " "
"ldi %C0,0xff" " "
"ldi %D0,0xff" " "

"3:" " "

:"=r"(val0),"=r"(val1)
:"0"(val0),"1"(val1)
:"r18","r19","r20"
);

return *(udiv16_t *)&val0;

/************************开方*************************************/

//s32**1/2=s16
int16_t sqrt32(int32_t val)

asm

"MOVW r2,%A0" " "
"MOVW r4,%C0" " "
"CLR r6" " "
"CLR r7" " "
"CLR r8" " "
"CLR r9" " "
"LDI %A0,1" " "
"LDI %B0,0" " "
"CLR %C0" " "
"CLR %D0" " "
"LDI r23,16" " "

"0:" "LSL r2" " "
"ROL r3" " "
"ROL r4" " "
"ROL r5" " "
"ROL r6" " "
"ROL r7" " "
"ROL r8" " "
"ROL r9" " "
"LSL r2" " "
"ROL r3" " "
"ROL r4" " "
"ROL r5" " "
"ROL r6" " "
"ROL r7" " "
"ROL r8" " "
"ROL r9" " "
"BRPL 1f" " "

"ADD r6,%A0" " "
"ADC r7,%B0" " "
"ADC r8,%C0" " "
"ADC r9,%D0" " "
"RJMP 2f" " "

"1: " "SUB r6,%A0" " "
"SBC r7,%B0" " "
"SBC r8,%C0" " "
"SBC r9,%D0" " "

"2:" "LSL %A0" " "
"ROL %B0" " "
"ROL %C0" " "
"ANDI %A0,0B11111000" " "
"ORI %A0,0B00000101" " "
"SBRC R9,7" " "
"SUBI %A0,2" " "
"DEC r23" " "
"BRNE 0b" " "

"LSR %C0" " "
"ROR %B0" " "
"ROR %A0" " "
"LSR %C0" " "
"ROR %B0" " "
"ROR %A0" " "

:"=r"(val)
:"0"(val)
:"r2","r3","r4","r5","r6","r7","r8","r9","r23"
);

return (int16_t)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