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谁用 AVR STDIO 4.13(带GCC),怎么代码率这么低??

楼主(2007-08-01):
AVR STDIO 4.13(带GCC)编译出的代码 比 WINAVR 编译出的代码 大的多
AVR STDIO 4.13 编译的代码太长了
使用相同的c程序,可结果差很多,我刚用AVR 是不是我没设置好

网友A:
有优化选项

网友B:
不建议用,没什么意义

网友C:
studio包含的gcc就是winavr了。

设置一下优化选项。-s

网友D:
设置了s级的优化也不顶用。

使用外部makefile也一样,就是比直接用winarm编译大不少,不知道问题出在那儿了?

网友E:
可以比较一下它们的库文件是不是不一样大

网友F:
project options->custom options中去掉-gdwarf-2

这是生成带调试信息的HEX,如果去掉就小很多。

网友G:
不能只看HEX文件的大小

应该看 .text+.data 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