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一个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8-01):
我用atmega128软仿真时,程序发送完数据后,跳不出中断,大侠帮忙看看,我是从51转过来的菜鸟。源程序在winavr下做的,在avr studio 4 下调用elf文件软仿真。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twi.h>        /* Note [1] */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math.h>
//
unsigned char tro_buf[10];    //
unsigned char tran_len;
unsigned char out_index;
unsigned char zzz;
//
void uart_init(void)
{
    UCSR0A = 0x00;
    UCSR0C=(1<<UCSZ01)|(1<<UCSZ00);//    8位数据,1位停止位,无校验
    UCSR0B=(1<<RXEN0)|(1<<TXEN0)|(1<<RXCIE0)|(1<<TXCIE0);    //允许发送,接受,发送完中断,接受完中断
    UBRR0L=103;    //baud=9600
    UBRR0H=0;
}
//中断发送子程序
SIGNAL (SIG_USART0_TRANS)
{
    if(--tran_len > 0)
    {
        UDR0 = tro_buf[++out_index];
    }
    else
    {
        zzz=0;    //发送结束.  程序停留到这里,跳不出去了。不知为什么。奇怪!!!!!
    }
}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a;
    uart_init();
    tro_buf[0] = 0x06;
    tro_buf[1] = 0x07;
    tro_buf[2] = 0x08;
    tro_buf[3] = 0x09;
    tro_buf[4] = 0x0a;
    tro_buf[5] = 0x0b;//
    tran_len = 5;
    SREG = 0X80;
    while(1)
    {
        out_index = 1;
        UDR0 = tro_buf[0];    //发送第一个数,启动发送中断
        while(tran_len>0);
        a = 8;
    }
}
//

楼主:
串口中断问题,大侠帮忙!!!

我用atmega128软仿真时,程序发送完数据后,跳不出中断,大侠帮忙看看,我是从51转过来的菜鸟。源程序在winavr下做的,在avr studio 4 下调用elf文件软仿真。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twi.h>        /* Note [1] */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math.h>
//
unsigned char tro_buf[10];    //
unsigned char tran_len;
unsigned char out_index;
unsigned char zzz;
//
void uart_init(void)
{
    UCSR0A = 0x00;
    UCSR0C=(1<<UCSZ01)|(1<<UCSZ00);//    8位数据,1位停止位,无校验
    UCSR0B=(1<<RXEN0)|(1<<TXEN0)|(1<<RXCIE0)|(1<<TXCIE0);    //允许发送,接受,发送完中断,接受完中断
    UBRR0L=103;    //baud=9600
    UBRR0H=0;
}
//中断发送子程序
SIGNAL (SIG_USART0_TRANS)
{
    if(--tran_len > 0)
    {
        UDR0 = tro_buf[++out_index];
    }
    else
    {
        zzz=0;    //发送结束.  程序停留到这里,跳不出去了。不知为什么。奇怪!!!!!
    }
}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a;
    uart_init();
    tro_buf[0] = 0x06;
    tro_buf[1] = 0x07;
    tro_buf[2] = 0x08;
    tro_buf[3] = 0x09;
    tro_buf[4] = 0x0a;
    tro_buf[5] = 0x0b;//
    tran_len = 5;
    SREG = 0X80;
    while(1)
    {
        out_index = 1;
        UDR0 = tro_buf[0];    //发送第一个数,启动发送中断
        while(tran_len>0);
        a = 8;
    }
}

网友A:
帮忙顶一下,共同学习

是不是有中断标志需要软件复位啊?没看资料,瞎说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