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关于AVR单片机与多个SPI接口的设备连接问题

楼主(2007-08-06):
采用1片ATMEGA128与多个SPI接口的芯片连接
如RTC,EEPROM,DA,AD……
在硬件设计上有什么需要特别处理的地方吗?
还是如下图般即可

谢谢指教!

网友A:
如果只用一个SPI口

如果只用一个SPI口,对RTC,EEPROM,DA,AD……等芯片的CS(片选)脚进行分别控制即可

楼主:
谢谢!

I/O脚富余
就用I/O脚做片选信号没问题吧

为什么我贴的图打不开啊
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