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前辈,使用ATMEGA16时,以下定议不知道怎样来区分?

楼主(2007-08-07):
在学习时看到下面这样的管脚定义,(使用的片子型号为ATMEGA16L)搞不懂怎样来对应每个管脚,各端口都是用0~7之间的数字,注释里面写的却是实际上的管脚位,这样不会混乱吗?请教前辈它是怎样来区分实际上对应的管脚的,小弟感激不尽.

#include  <iom16V.h>

#define    IO_ZOOM_B        0    //PC0
#define    IO_ZOOM_NB    1    //PC1
#define    IO_FOCUS_A    2    //PC2
#define    IO_FOCUS_NA    3    //PC3
#define    IO_FOCUS_NB    4    //PC4
#define    IO_FOCUS_B    5    //PC5
#define    IO_ZOOM_A        6    //PC6
#define    IO_ZOOM_NA    7    //PC7

#define IO_ZOOM_E        2    //PD2
#define IO_FOCUS_E        4     //PD4

#define IO_ZOOM_K        6    //PD6
#define IO_FOCUS_K        7    //PD7

#define IO_KEY_M        4    //PB4
#define    IO_KEY_W        2    //PB2
#define IO_KEY_F        0    //PB0
#define    IO_KEY_T        3    //PB3
#define    IO_KEY_N        1    //PB1

#define IO_RS485_RE    2    //PA2
#define IO_RS485_DE    3    //PA3

#define IO_D6464_CLK    4    //PA4
#define IO_D6464_CS    5    //PA5
#define IO_D6464_DATA    6    //PA6

网友A:
注意程序中IO口操作的用法

比如使PC2输出为高电平时,可能是PORTC|=1<<IO_FOCUS_A;
而使PD2输出为高电平时,可能是PORTD|=1<<IO_ZOOM_E;
考虑这两句会不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