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双龙isp下载软件

楼主(2007-08-08):
关于双龙isp下载软件
它那里面的eeprom设置是怎么回事啊?初始值是怎么样的啊?我现在感觉里面的初始值乱的很,它下方的eeprom选项选了之后会有什么效果?是全部清零吗?我都快晕了,还请各位大虾指教,谢先啦!

网友A:
EEPROM设置是对有EEPROM的MCU操作的

可以通过文件在烧写MCU时候一起写入,如果选择了加密那么读出来的数据就是从00-FF排列的乱麻。

楼主:
thanks

谢谢,但如果是我不管它,那它默认的值是多少?
如果eeprom没加文件,但是选项里面选定了eeprom,那eeprom里面的值又是多少?现在总是不清楚是多少,请指教!谢先啦!

网友A:
呵呵,如果你不管它,即不选择那么是0XFF

如果没有加载文件,抱歉没有试验过,我认为这么做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如果要用EEPROM那么我肯定会做初始化和校验,如果没有用,是什么就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