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有人在mega16上移植过ucos吗?

楼主(2007-08-13):
用过ucos后,就不想再写那种"Foreground/Background"程序了。很想在mega16上移植ucos,不知道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人在mega16上移植过ucos,系统到底需要多少sram呢?

网友A:
我在mega128上跑过,后来又在mega8上试了下

  不过说实话,在mega8上跑,1KB的SRAM我觉得太小了,尤其对于做实际的项目来说。但mega8是真的能跑。4KB的SRAM可以做为一个基本的起点,这样mega64应该也不错。
  而据我所知,mega16也是只有1KB的SRAM,小点了,练习可以,做项目还是不要了。当然如果项目比较独特,也基本可以考虑考虑。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A:
后来由于uC/OS-II转为收费,我已经不是很感兴趣接着研究了

网友B:
ucos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C:
可以搜索到

网上成功移植的例子可以搜到的,建议搜下 阅读下

网友D:
去如下地址看一下,可能满足你要求

请参看如下地址:

http://www.315avr.com/bbs/dispbbs.asp?boardID=3&ID=76&page=1

--------------------------------
www.315avr.com 站长 莫海艳(Emily Mo)

楼主:
放弃了

决定放弃了。不跑系统,程序也能稳定。借鉴一下ucos的思想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