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MEGA16的I/0上拉电阻?

楼主(2007-08-23):
最近一个项目准备选用AVR片子来做,以前本人没有接触过AVR,看手册上面说:DDRX为0,PORTX为1时,IO内部上拉有效。可是我在仿真实验中发现上拉有时有效有时无效,因为我设为上拉有效的那几个IO是既作为输入使用,又作为输出使用的(接DS1302)。不知道是我没有将手册上面说的理解正确,还是上拉只能在IO作为输入时才能起作用?

网友A:
输入的时候才有上拉

输出是推挽输出。

如果想用上拉结构,和51一样,则输出高电平的时候,改成输入。就是上拉了。

网友B:
仿真害人

你的理解没有错误,作为IO的时候,输入分为高阻和上拉电阻的输入,输出为强推拉方式,当然也可以用带有上拉电阻的输入代替高电平输出,只是驱动能力弱,我有个程序就是mega8访问DS1302的,在blog中,可以看看

网友C:
双向时最好做上拉

内部上拉是针对输入而言的.

那么你的输出对于被连接的设备而言即为输入,那么它应该具备上拉.

可惜有很多器件在输入时要求外部上拉.

所以,IO做输入输出时最好加上拉,哪怕对方有内部上拉你不焊.

楼主:
嗯!老农的建议比较有保险。

看来双向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加一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