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8波特率为何达不到115200 ?

楼主(2007-08-23):
(无正文)

网友A:
晶振熔丝设好没有?

楼主:
晶振熔丝设置了

晶振熔丝设为0010, 未分频,使用内部8M晶振
设置为57600的时候也都正常
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的熔丝位设置有问题吗?

怎么没人回答?

楼主:
请双龙指教

根据atmega88的datasheet,晶振频率为8M时在普通模式和倍速模式115200速率的误差分别是8.5%和-3.5%,这样大的误差是不是说明atmega单片机在115200的波特率非常不可靠?
如果不是请给出有效方法,谢谢!!

网友A:
用内部RC做通讯,而且如果没有校准,有可能出错

同样的频率,改用外部晶振看看是不是仍出错。

网友B:
异步通讯最好用外振~~~

网友C:
最好用11.059200M的外部晶振

网友D:
串口波特率误差不能超过2%。8M是不能分频出115200的。

如果必须用115200的波特率,只能外接晶振了。

楼主:
板子不能改了

现在已经是第二次做板了,不想再改了

能不能有其它办法?

请教双龙,内部RC怎么校准,有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E:
哈哈,除了加外部晶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很久以前就试过了。如果环境温度变化厉害,还需用有源晶振

楼主:
哎,看来又要改板了~~~~~~~~~~~~

网友A:
先飞个晶振验证下嘛

网友D:
看来楼主经验不足。

想用uart就一定要用外部晶振,否则内部RC做产品最后可能会搞死你。

楼主:
以前做过一个产品可以

以前做过一个电视接收机的,采用内部8M晶振,波特率9600,没有出现一点问题。
现在这个用在高速通信上,要求必须115200,谁知道。。。。? 哎~~

飞了一个11.0592M的晶振,一切就都正常了。

楼主:
看来想偷懒是不行的呀

网友F:
如何处理晶振误差

    异步串行口在的时钟误差控制在5%以内即可,当然误差超过2%以后就不适宜一下子发送很长的帧。
    现在许多串口芯片在发送数据时是连续发送,比如发送完一个字节的stop位之后通常都是立即发送第二个字节的起始位,在这种情况下对时钟的准确性要求就会非常高。
    你可以将上位机的串行口设置一下,在发送完每个字节后,再略等1个bit到1/5bit的时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下位机向上发送数据时也要采用这种方式。
测试一下吧,或许你真的不用改板了。

网友G:
可以用I/O口来摸拟UART

这样可以就不用担心晶振的问题了,不过内部晶振最好还是用校准字校准一下。。

网友H:
必须先校准,而且工作环境温差不能太大

楼主:
不打算用内部晶振了!!!

工作环境对内部晶振的影响也比较大,校准估计也不会起太大作用。
为了稳定可靠,还是改板了。

to pppking : 非常感谢,你说的这种方法我抽时间试一下.

网友I(2007-10-08):
我用内部8M可以实现啊

不同的是将U2Xn写1,UBRRn写8。另外请教如何将pc上的波特率设为更高?我用超级终端将波特率设为230.4K时无法实现! 是不是pc串口波特率最高是115.2K?
谢谢!!

网友J:
使用高于115200的波特率需要高速驱动

支持230400bps和460800bps, 从这下载:
http://www.devdrv.com/shsmod/index.htm

网友K(2012-12-20):
能发程序给我吗? 5928769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