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8不能ISP奇怪问题,大家来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09-04):
我有一个产品是用MEGA88,最近有一个客户买了一个。
因为产品有一个BUG,客户要求返修。

产品退回后,发现原本被防水胶封住的MEGA88被去除了防水胶。

然后用ISP烧写器重新烧程序,结果烧不进去了,连熔丝位都读不出来。
很奇怪倒是用DRAGON 仿真器能够进行仿真。

退出仿真还是进不了ISP仿真!
ISP所用管脚连线都测试过,都是通的!

难道被人用了非破坏性侵入方式读过程序?
真是郁闷,硬件已经被不止一家抄了,软件再被人偷,日子难过呀。

花了八个月研发的产品,连本都还没有收回。

网友A:
能进仿真说明生产时都烧录成仿真模式了,...

能进仿真说明生产时都烧录成仿真模式了,你用Dragon在仿真模式下去掉DWEN(debugWIRE使能位),然后给芯片重新上电(此步不可少),再进ISP试下...

网友B:
看来SPI方式ISP的熔丝被干掉了

楼主:
我进仿真前是使能了的,说明SPI用仿真器时是好的。

我用AVR STUDIO 4.13开始偶尔可以读出熔丝位。

使用DRAGON仿真器仿真后,退出仿真,再用USBasp能够烧写程序,读出熔丝位!但程序运行不正常。

再用AVR STUDIO 4.13读熔丝位,失败。
接下来,仿真进不去了,USBASP也失效了。

网友A:
确保你ISP,DEBUG操作等都没有错误,那就高压吧

楼主:
呵呵,高压要焊下来,焊下来的片子还是扔了算了

只是要搞清楚真正原因。
还好我的软件有双重加密。

网友C:
一点都 用不到 了吗

网友D:
AVR 的片子用起来太费劲,麻烦,建议淘汰AVR !!!!

AVR 的片子用起来太费劲,麻烦,建议淘汰AVR !!!!

网友E:
LS:你胆子真大。

网友D:
AVR 的片子

我用过很多片子,51系列,96系列,DSP,ARM,最近看到一个同事在用ATMEGA88做一个小东西,不是烧不进程序,就是分频不对,感觉这么简单的一个片子,需要那么多的烧入配置,真是太麻烦,不能用它做东西!

网友F:
哈哈,就算给你个三极管,你也会嫌它麻烦的

网友A:
M48/88/168系列产品虽有点BUG,然不可否认是颗好芯片

网友G:
晶振、电压正常?

网友D:
那能说说它的优点么?什么理由说它是个好芯片呢?

那能说说它的优点么?什么理由说它是个好芯片呢?

网友A:
看看M48的市场用量,就知道是否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