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ATMEGA8L的A/D转换口悬空时电压为2.5V

楼主(2007-09-05):
请各位老大帮帮忙了,我已经反PORTC清零了啊.

网友A:
反PORTC清零

看不懂?什么意思,问问题要描述清楚,如果连问题都没有描述清楚怎么回答呀,
你做的是哪个操作:
DDRC = 0x0;?
PORTC = 0x0;?
请问你的DDRCn是什么状态?
PORTCn又是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