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高手来看看 我的 mg162 T1 怎么也起不来了??

楼主(2007-09-12):
大家看看 有问题吗
ISR(TIMER1_OVF_vect)         // 定时器 1 溢出 中断
{
   ;
}

主程序中 定义
TCCR1B = 0x05;      //1024分频
TCCR1A = 0x00;       //定时器 1 ,普通模式
TCNT1 = 0x0000;      //定时器赋初值,
TIMSK = 0x04 ;       //使能 定时器 1  中断

SREG |= 0x80;        //开总中断使能

楼主:
帮帮忙啦

网友A:
如果8M晶振

8秒会产生一次中断
如果1M那么会一分钟中断一次

楼主:
但是 朋友,我的单片机根本 不动

我实在找不出哪有问题

网友B:
你没在T1的中断点设跳转指令到T1的中断子程序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