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提供HEX文件,但是限制只能在指定的单片机上烧写后运行的

楼主(2007-09-12):
各位道友,提供HEX文件,但需要限制只能在某台上烧写运行的方法,即使用类似ID号识别的方法,控制程序传播,各位道友可有好的经验,小弟稽首。

网友A:
用双龙的AVR COPY机,可以特殊绑定和计数

网友B:
谢谢上龙的支持,可以再讲的清除些吗,我要提供给对方HEX

网友C:
如果一定要提供HEX文件的话

那一定需要编程器改变一些数据才能正常使用.
举个简单的例子:
程序中
uint8 i = 0xFF;
main()
{
if(i != 0x30)
return;
}
编程是需要把i变量对应的位置的数据改写成0x30就可以了,这个和软件加密有一些类似.

另外,问一下双龙:特殊绑定是什么功能啊?

网友B:
我要提供给对方HEX文件,由别人来烧写

可否加ID标识芯片,或者读取什么芯片的串号等方法,不知大家有什么经验。谢谢大家:)

网友D:
也不是没有办法实现,但是有一定的前提

就是只对自己售出的机器提供升级包,
否则终究会被简单**

网友A:
把烧录代码放到我们的AVR拷贝机里,给他们工人用即可

还可以做烧录次数限制

网友D:
晕,LS,给别人个拷贝机的话那还不如给芯片呢

LZ明显是只想通过给用户文件让别人自己解决问题,却又担心保密性问题

LZ还是直接寄芯片吧,发个EMS也就那么多钱

网友E:
ls理解错误。

我说我的理解:
当客户的机器需要升级时,派人或给个设备到现场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但会涉及到目标代码泄露的问题,因很多工厂的目标代码都是花了大力气稳定下来的,不想外传,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要求。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出的点子,小弟感激不尽

看看哪位道友还有高招,我就是需要将HEX给客户自己烧写,在调试中由于条件和其他原因不得不这样。但是,这样又涉及到传播的问题。虽然可以通过运行次数限制这样的手段来达到,但总不好。

网友F:
:

说简单了真的很简单,AVR有应用区和BOOTLOADER区,给他们HEX让他们通过设计好的自编程方式下载文件,这样预先在高端FLASH处(反正让应用文件触不到的地址)写个0X55AA,或者其它什么都可以不要是0XFFFF就行,当口令.
对了这个地址不要放到BOOTLOADER区,这个区一定要加密,否则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网友F:
:

想了一下,用户可能直接读出HEX之内容,所以来点复杂的,让BOOTLOADER区的监控文件对下载之后的文件做下处理,读出1个扇区保存到RAM中,然后修改几个字节,再回写.这个方式好,假如用AVR单片机.
HEX文件调入编程器修改首页多个字节为0XFF.....0XFF(不想太明显就写些其它
内容),然后保存,给用户(我想再怎么修改程序,头两个字节总是不会变化吧).BOOTLOADER区的监控文件当然要知道头两个内容哦,然后......
嘿嘿,再用我上贴的方法再加个保险,这样就成了.
如果你设计的产品太有钱途,碰上了极端,认倒霉.最后芯片要打磨,让他破也吃点苦.

楼主:
真是谢谢大家的提点与支持,小弟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