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俺的串口驱动:

楼主(2007-09-13):
//-------------------------------------------------------------
//串口驱动程序.8bit
//-------------------------------------------------------------
#include "....SystemCom.h"
#include "....SystemQueue.h"
#include "....SystemCommunicateQueue.h"
#include "....Mega.h"

#define TX8_ON()    do{ UCSR0B |= (1<<UDRIE0);}while(0)
#define TX8_OFF()   do{ UCSR0B &= ~(1<<UDRIE0);}while(0)

struct CommunicateQueue *psUart80;

//-------------------------------------------------------------
//队列压入回调函数
//-------------------------------------------------------------
void InUart80_QueueCallBack( void )
{
    TX8_ON();
}

//-------------------------------------------------------------
//设置串口
//-------------------------------------------------------------
void Uart80_Setup(U16 mBaud, U8 mMode, U16 mSendBufSize, U16 mReciBufSize )
{
    //设置寄存器
    UBRR0H = (U8)(mBaud>>8);
    UBRR0L = (U8)mBaud;

    UCSR0C = mMode | (0<<UCSZ02)|(1<<UCSZ01)|(1<<UCSZ00);    //8BIT
    UCSR0A = (1<<U2X0);                                        //倍速

    //申请队列
    psUart80 = CommunicateQueue_Register( mSendBufSize, mReciBufSize, InUart80_QueueCallBack );

    if( mSendBufSize ){
        //允许发送
        UCSR0B |= (1<<TXEN0);
    }

    if( mReciBufSize ){
        //允许接收及中断
        UCSR0B |= (1<<RXCIE0) | (1<<RXEN0);
    }
}

//-------------------------------------------------------------
//串口接收中断。
//-------------------------------------------------------------
SIGNAL( SIG_UART0_RECV )
{
    Queue_Push( psUart80->psReci, UDR0 );
}

//-------------------------------------------------------------
//串口发送中断,使用寄存器保持空中断。
//-------------------------------------------------------------
SIGNAL( SIG_UART0_DATA )
{
    if( Queue_Num( psUart80->psSend ) )
    {
        UDR0 = Queue_Pop( psUart80->psSend );
    }
    else
    {
        TX8_OFF();                                            //无发送数据,关闭
    }
}

楼主:
发送数据很简单:

CommunicateQueue_Push( psUart80, xxx );

网友A:
能否解释一下回调函数的执行过程? 谢谢。

楼主:
标准队列扩展为通信用队列

#ifndef __COMMUNICATEQUEUEH
#define __COMMUNICATEQUEUEH

    //通信使用的队列结构
    struct CommunicateQueue
    {
        struct Queue *psSend;
        struct Queue *psReci;
        void (*Event_Push)( void );         //压入队列时触发处理函数
    };

    //------------------------------------------------------------
    //构造
    //------------------------------------------------------------
    #define CommunicateQueue_Init()                             do{;}while(0)

    //------------------------------------------------------------
    //析构,释放在init()中使用到的硬件资源
    //------------------------------------------------------------
    #define CommunicateQueue_Destory()                          do{;}while(0)

    //------------------------------------------------------------
    //申请注册缓冲队列
    //入口:发送缓冲大小, 接收缓冲大小,处理函数
    //返回struct Queue结构指针。
    //------------------------------------------------------------
    extern struct CommunicateQueue * CommunicateQueue_Register( U8 mSendSize, U8 mReciSize, void (*Event_Push)(void) );

    //------------------------------------------------------------
    //将数据压入发送队列
    //------------------------------------------------------------
    #define CommunicateQueue_Push( pCommunicateQueue, mData )   do{ Queue_Push( pCommunicateQueue->psSend, mData );
                                                                    if( pCommunicateQueue->Event_Push ){
                                                                        (*pCommunicateQueue->Event_Push)();
                                                                    }
                                                                }while(0)

    //------------------------------------------------------------
    //将接收数据弹出队列
    //------------------------------------------------------------
    #define CommunicateQueue_Pop( pCommunicateQueue )           Queue_Pop( pCommunicateQueue->psReci )

    #define CommunicateQueue_MainLoop()                         do{;}while(0)

#endif

网友B:
哈,

 用串口一直就是用状态机,定个协议,
 楼主的程序对我等菜鸟好象不怎么实用,

楼主:
楼上的思想太落后,水份太多,要改

网友C:
愿听所长教训,

  鄙人确实是思想太落后,
  久仰所长大名,
  虔诚拜所长为师!
   嘭! 一拜
   嘭嘭! 二拜
   嘭嘭嘭! 三拜
。。。

网友D:
所长贴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

难道所长的号被盗?代码写的花里胡哨的,华而不实。

网友E:
:

所长认为只有别墅才能叫房子.
1.别墅质量好.(去看看庐山的别墅).
2.别墅可以任意发挥,摇身一变内部当成民房也可以.
--------------------------------------------------------
直接建个通讯用环形队列和所长用内存动态分配(基本也属于长期固定霸占)整出的队列好像是一样的吧.后来想想,所长的大概的意思我是所长当然提出的东西肯定具备先进性(没有错,理解了所长的用意); 不容易啊,所长毕业那个年代89之后吧?,软件工程这个东东肯定都是实践中自学摸索的吧.
缓冲处理是肯定的,整体系统功能效果也是肯定一样的,仅是乡镇企业主和国营厂长的区别.国营单位知道什么叫ISO9000系列,因此要建立的农民讲习所,告诉乡镇企业的领导们,报创新项目该怎么书写,字体大小等等等,免得回回吃亏,不要觉得家族企业和现代企业一个样.

网友F:
呵呵,LS的真高……

学习所长好榜样……

俺拉张板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再秀一把

俺这些都是摘自俺自建的标准库,MEGA128。单片机处理完全可以实现标准化,以极低的代价保证高水平的程序设计。

下面是库的头部文件,还可以加入更多的功能。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4164013200.zip

网友G:
真的是讲给懂得不多的人听的.

真的是讲给懂得不多的人听的.

网友H:
我看不懂,那就是一点都不懂。还没入门的人了。

我看不懂,那就是一点都不懂。还没入门的人了。

网友I:
请问楼主

程序中使用
do{ }while(0)
的优点在哪里啊?

网友J:
do while(0) 是一个真正的C语句.

可以把复合语句变成单个语句.linux的源码都是这种写法.

网友K:
我也不懂

do while(0) 是一个真正的C语句.????

他是一个真正的C语句,哪些是假的呢,实际的好处在哪呢,可以这样回答吗
    他是一个真正的C语句,所以他......(这里写他的做用,或者他的优势,或者他的特殊之处)

   那如果不是真正的C语句又如何呢,糊涂啊,高手指点~~

网友I:
谢谢 athlon64fx

学到一招

网友L(2007-10-18):
农民好样的

记得俺在5年前刚学会MCU编程的时候就已经达到这个水准了。

网友M:
re

do while(0) 再linux中经常看到的

网友K:
有啥作用?

  哪为大虾能解释解释啊,用最笨拙的语言来解释,要不不懂啊

网友N:
我是菜鸟,请高手指点我的通讯程序

发送数据时,要把发送的数据都压入发送栈,启动发送后会自动在中断里面把栈中的数据发送出去,接收栈用于接收到的数据。

#include "dr4cpu.h"
#include "memu.h"
#include "dr4cpuU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FF_SIZE 64
uchar input=0;
uchar output=0;

uchar resv_input=0;
uchar resv_output=0;

uchar send_buff[64];
uchar resv_buff[64];

void uart_init(void)
{
    UBRRL = 51;
    UBRRH = 0x00;
    UCSRA = 0x00;
    UCSRC = 0x86;
    UCSRB = 0xd8;
}
//接收中断
SIGNAL(SIG_UART_RECV)
{
    uchar a;
    a=UDR;
    put_resv(a);
}
//发送中断
SIGNAL(SIG_UART_TRANS)
{
    if(test_send())
    {
        UDR=get_send();
    }
}
/*****************************************
发送字符型数据
*****************************************/
void send_char(uchar a)
{
    UDR=a;
    delay(1,8000);
}
/*****************************************
发送压栈
*****************************************/
void put_send(uchar a)
{
    send_buff[input]=a;
    if(input<BUFF_SIZE-1)
        input++;
    else
        input=0;
}
/*****************************************
发送出栈
*****************************************/
uchar get_send(void)
{
    uchar temp;
    if(output==input)
        return 0;
    else
    {
        temp=send_buff[output];
        if(output<BUFF_SIZE-1)
            output++;
        else
            output=0;
        return temp;
    }
}
/*****************************************
发送缓冲测试
*****************************************/
uchar test_send(void)
{
    if(output==input)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
接收压栈
*****************************************/
void put_resv(uchar a)
{
    send_buff[resv_input]=a;
    if(resv_input<BUFF_SIZE-1)
        resv_input++;
    else
        resv_input=0;
}
/*****************************************
接收出栈
*****************************************/
uchar get_resv(void)
{
    uchar temp;
    if(resv_output==resv_input)
        return 0;
    else
    {
        temp=send_buff[resv_output];
        if(resv_output<BUFF_SIZE-1)
            resv_output++;
        else
            resv_output=0;
        return temp;
    }
}
//测试接收栈
uchar test_resv(void)
{
    if(resv_output==resv_input)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网友O:
lz要表达些什么?

lz要表达些什么?

网友P:
农名所长在卖弄技巧啊

#define TX8_ON()    do{ UCSR0B |= (1<<UDRIE0);}while(0)
#define TX8_OFF()   do{ UCSR0B &= ~(1<<UDRIE0);}while(0)

只有多条语句的宏定义这样用才有意义,
单条语句的宏这样用是对程序代码空间和程序执行速度的浪费,尽管这种浪费很小.
但是这种浪费是没有必要的.

楼主:
说你水平不高是不错的。

最最标准的宏定义,高级程序员通用写法。是严谨的语法结构。
do{ }while(0)是无任何实际语法意义的,唯一功能是因为是完整语句表达,可以避免几个宏定义并行书写,合并事发生的语法合并错误。

如果LS能去CSDN或其它高级语言论坛去进修进修,就会明白。

网友Q:
哈哈~~~最近热闹了~~~

网友R:
学到了

喜欢看有思想的代码

网友S:
农民兄弟太托大了

农民兄弟太托大了.
自我感觉太好了,真把自己当成所长了.

do{...}while(0)结构的宏是用于避免象书写
if,else语句是没有写{},导致多个;的错误.

但是这种错误,通常是发生在有多条语句的宏定义时.

人家是说你象:#define TX8_ON()    do{ UCSR0B |= (1<<UDRIE0);}while(0)
只有单个语句单个语句的宏定义时,弄个do,while结构有卖弄的嫌疑.

网友S:
其实啊,越是卖弄程序技巧的人,

其实啊,往往越是卖弄程序技巧的人,水平不达到一定程度,写出的程序越是不可靠.

以前我的老板,带的几个研究生,其中一个特别钟情于技巧,但是写出的程序毛病却多.
另一个,老老实实,按部就班,该处理到的都处理,相反写出的东西,代码是多了一些,但是却比卖弄技巧的毛病少.

当然,可能农民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不会有这样的错误.

网友S:
其实

其实这种宏定义无非就是防止宏替换时候出现歧异性,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只有单个语句直接定义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T:
直接加个{}难道不行?

楼主:
晕,又来一个半吊子的

俺理解machunshui是问为什么使用宏?

理由很简单,很多人都明白:最简单例子,换个CPU,只要把宏替换掉就可以,使用宏表示和硬件有关,可能被替换。

竟然有人用这来评价是花俏?俺要跳楼去了。

楼主:
machunshui竟然还会VC编程?

想不通,VC可能也是初学吧?

网友U:
俺送个充气垫子会舒服点~~~

楼主:
如果说用do{}while(0)定义宏是花俏

估计会被百万块砖头砸死:世界上大部分优秀的程序员都这么写的。

网友V:
LZ:没仔细看程序,请问发送是否用的是环形队?

若是这样就和我的思路差不多了。

楼主:
是,只是用使用通用队列模块

队列程序是一个,外部模块使用队列结构变量,用结构指针调用。

网友V:
呵呵,很好!我一直在用这样的结构。

网友P:
简直是好笑

看到农民在33楼的回复,简直是好笑,
一个人自大自恋成这个样子.

人家问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V:
呵呵,写程序和画板的都比较“自恋”,这正常的很。

否则Linux就不会出现了。

楼主:
人家问的是哪个问题?

老外回答是我是回答的其中一点,没问题,没错啊。论坛上到处找得到,晕呼中,是代沟出现了?

不自大自恋的,99%不是高手。谦虚太假了。
如果当面对如邵教授类前辈说:你水平差,邵教授估摸着不会给你笑脸。

网友P:
其实9楼的回答是对所长最中肯的评价

其实9楼的回答是对所长最中肯的评价

楼主:
低手的评价俺一般是忽略不计的

网友P:
人家问宏的作用了吗

人家问宏的作用了吗

网友P:
农名45楼的回答,太可笑了

农名45楼的回答,太可笑了。
估计给气糊涂了,你怎么直到9楼就是低手?仅凭人家的几句话。

仔细明白了。

农民的逻辑是:
意见不一样 = 低手,那自己就是对的,就是高手

楼主:
你想问的是不是这个?

你说:
“单条语句的宏这样用是对程序代码空间和程序执行速度的浪费,尽管这种浪费很小.
但是这种浪费是没有必要的.”

你说的是错误的,没有程序代码空间和程序执行速度的浪费。

还有其它想问的吗?

网友P:
单个语句的宏定义

单个语句的宏定义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定义

所长还是在装糊涂,但是do,while主要还是为了防止有多个语句的宏定义展开时出错,单个语句的宏定义不需要这样。

你怎么就认为人家连宏的定义作用都不知道?
是你把别人看低了来抬高自己,还是真的很高呢?

其实也反对你发表自己的心得,但是却厌恶你这种和人讨论问题,高高在上的态度。
谦虚是有好处的。

和农民所长的交流,到此为止。

网友N:
哈哈,我的程序也是用环型队列的

看来英雄所见约同嘛

网友W(2008-04-03):
十分麻烦

   通讯讲的是快而准,其次资源占用少,代码易读易移植等,没和其他比不能证明优势所在
   农民始终是农民

网友X:
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网友Y(2009-10-28):
我理解的是:do{}while()语句至少要被执行一次,而while(){}就有可能一次都不执行!看程序里需要怎么用。

网友Z:
这里貌似有很多高手,很热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