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21频道 iar PK gcc 现场直播ing

楼主(2007-09-14):
21频道 iar PK gcc 实况转播

2楼testa.c                iar win
iar 44  bytes program
gcc 122 bytes program
gcc 50  bytes program  //-nostartfiles

2楼testb.c                iar win
iar 344  bytes program
gcc 536  bytes program
gcc 464  bytes program  //-nostartfiles

以上两个程序太小,框架代码太大.

20楼浮点数 三角函测试        gcc win
iar 1389 bytes program
gcc 1240 bytes program //-nostartfiles

26楼 马达控制 测试        gcc win
gcc: 1646 bytes program + 295 bytes data
iar: 1661 bytes program + 358 bytes data

34~35楼 遥控测试         iar win
gcc: 3708 bytes program + 169 bytes data
iar: 3076 bytes program + 229 bytes data
39~45楼
gcc: 3510 bytes program + 169 bytes data
iar: 3094 bytes program + 229 bytes data
iar:设置RSTACK = CSTACK = heap = 0后
    3094 bytes program + 165 bytes data

下一个环节你就出题人!!!!

请速速提交你的测试程序吧!! 最好编译后在能2K以上.

楼主:
testa.c testb.c源文件下载

testa.c testb.c源文件下载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820438891.rar

网友A:
留个记号

回去试一下

网友B:
把startfiles的关闭看看结果...

试试
CFLAGS += -nostartfiles

testa.c:

Size after: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48

Program:      12 bytes (0.3%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0 bytes (0.0% Full)
(.data + .bss + .noinit)

-------- end --------

网友C:
对于testa.c ,GCC才用了10条指令!另外的没时间试!

include<avr/io.h>
int main(void)
{
  c6:    cf ef           ldi    r28, 0xFF    ; 255
  c8:    d0 e1           ldi    r29, 0x10    ; 16
  ca:    de bf           out    0x3e, r29    ; 62
  cc:    cd bf           out    0x3d, r28    ; 61

  unsigned int a,b,c;
  unsigned char buf;
  DDRD =0xff;
  ce:    8f ef           ldi    r24, 0xFF    ; 255
  d0:    81 bb           out    0x11, r24    ; 17
  a=100;
  b=200;
  c=300;
  buf=0;
  d2:    80 e0           ldi    r24, 0x00    ; 0
  while(1)
   {
    buf++;
  d4:    8f 5f           subi    r24, 0xFF    ; 255
    PORTD =buf;
  d6:    82 bb           out    0x12, r24    ; 18
  d8:    fd cf           rjmp    .-6          ; 0xd4 <main+0xe>

楼主:
---

---去除不用了的代码,找点空间

网友D:
这不是事实!!

LZ的数据是经过了连接(ld)后的最终执行程序的大小,不能真实地反映“编译器”的水平,LZ的testa.c经过gcc编译所产生的代码只有12字节,下面是dump的代码:
int main ()
{
        unsigned int a,b,c;
        unsigned char buf;
        DDRD = 0xff;
   0:   8f ef           ldi     r24, 0xFF       ; 255
   2:   81 bb           out     0x11, r24       ; 17
        a = 100;
        b = 200;
        c = 300;
        buf = 0;
   4:   80 e0           ldi     r24, 0x00       ; 0
        while (1) {
                buf++;
   6:   8f 5f           subi    r24, 0xFF       ; 255
                PORTD = buf;
   8:   82 bb           out     0x12, r24       ; 18
   a:   00 c0           rjmp    .+0
}

希望LZ提供iar“编译”后的代码,再次PK一下。

什么原因造成了连接后的代码偏大呢?这要归咎于libc,其中的crt(就是所谓的启动代码)占用了相当大的空间。启动代码dump如下:
00000000 <__vectors>:
   0:   19 c0           rjmp    .+50            ; 0x34 <__ctors_end>
   2:   32 c0           rjmp    .+100           ; 0x68 <__bad_interrupt>
   4:   31 c0           rjmp    .+98            ; 0x68 <__bad_interrupt>
   6:   30 c0           rjmp    .+96            ; 0x68 <__bad_interrupt>
   8:   2f c0           rjmp    .+94            ; 0x68 <__bad_interrupt>
   a:   2e c0           rjmp    .+92            ; 0x68 <__bad_interrupt>
   c:   2d c0           rjmp    .+90            ; 0x68 <__bad_interrupt>
   e:   2c c0           rjmp    .+88            ; 0x68 <__bad_interrupt>
  10:   2b c0           rjmp    .+86            ; 0x68 <__bad_interrupt>
  12:   2a c0           rjmp    .+84            ; 0x68 <__bad_interrupt>
  14:   29 c0           rjmp    .+82            ; 0x68 <__bad_interrupt>
  16:   28 c0           rjmp    .+80            ; 0x68 <__bad_interrupt>
  18:   27 c0           rjmp    .+78            ; 0x68 <__bad_interrupt>
  1a:   26 c0           rjmp    .+76            ; 0x68 <__bad_interrupt>
  1c:   25 c0           rjmp    .+74            ; 0x68 <__bad_interrupt>
  1e:   24 c0           rjmp    .+72            ; 0x68 <__bad_interrupt>
  20:   23 c0           rjmp    .+70            ; 0x68 <__bad_interrupt>
  22:   22 c0           rjmp    .+68            ; 0x68 <__bad_interrupt>
  24:   21 c0           rjmp    .+66            ; 0x68 <__bad_interrupt>
  26:   20 c0           rjmp    .+64            ; 0x68 <__bad_interrupt>
  28:   1f c0           rjmp    .+62            ; 0x68 <__bad_interrupt>
  2a:   1e c0           rjmp    .+60            ; 0x68 <__bad_interrupt>
  2c:   1d c0           rjmp    .+58            ; 0x68 <__bad_interrupt>
  2e:   1c c0           rjmp    .+56            ; 0x68 <__bad_interrupt>
  30:   1b c0           rjmp    .+54            ; 0x68 <__bad_interrupt>
  32:   1a c0           rjmp    .+52            ; 0x68 <__bad_interrupt>

00000034 <__ctors_end>:
  34:   11 24           eor     r1, r1
  36:   1f be           out     0x3f, r1        ; 63
  38:   cf ef           ldi     r28, 0xFF       ; 255
  3a:   d2 e0           ldi     r29, 0x02       ; 2
  3c:   de bf           out     0x3e, r29       ; 62
  3e:   cd bf           out     0x3d, r28       ; 61

00000040 <__do_copy_data>:
  40:   11 e0           ldi     r17, 0x01       ; 1
  42:   a0 e0           ldi     r26, 0x00       ; 0
  44:   b1 e0           ldi     r27, 0x01       ; 1
  46:   e6 e7           ldi     r30, 0x76       ; 118
  48:   f0 e0           ldi     r31, 0x00       ; 0
  4a:   02 c0           rjmp    .+4             ; 0x50 <.do_copy_data_start>

0000004c <.do_copy_data_loop>:
  4c:   05 90           lpm     r0, Z+
  4e:   0d 92           st      X+, r0

00000050 <.do_copy_data_start>:
  50:   a0 30           cpi     r26, 0x00       ; 0
  52:   b1 07           cpc     r27, r17
  54:   d9 f7           brne    .-10            ; 0x4c <.do_copy_data_loop>

00000056 <__do_clear_bss>:
  56:   11 e0           ldi     r17, 0x01       ; 1
  58:   a0 e0           ldi     r26, 0x00       ; 0
  5a:   b1 e0           ldi     r27, 0x01       ; 1
  5c:   01 c0           rjmp    .+2             ; 0x60 <.do_clear_bss_start>

0000005e <.do_clear_bss_loop>:
  5e:   1d 92           st      X+, r1

00000060 <.do_clear_bss_start>:
  60:   a0 30           cpi     r26, 0x00       ; 0
  62:   b1 07           cpc     r27, r17
  64:   e1 f7           brne    .-8             ; 0x5e <.do_clear_bss_loop>
  66:   01 c0           rjmp    .+2             ; 0x6a <main>

00000068 <__bad_interrupt>:
  68:   cb cf           rjmp    .-106           ; 0x0 <__heap_end>

大家可以看出,启动代码基本有4个内容:
1、中断向量表
2、设置栈指针
3、复制已初始化数据区
4、清除未初始化数据区

在一个稍大些的,有实用价值的程序中,这4项基本上是都有的,而LZ提供的程序属于比较极端的情况:无中断处理,无已初始化数据,无未初始化数据。在这种情况下,crt中大部分代码属于无用的。我没有用过iar,LZ能不能把用iar生成的程序dump一下,让大家分析分析,或许是iar在连接时发现此等特殊情况而省略了crt中对应部分的代码?如果真是这样,代码应该是如此才对:

crt部分:(省略1、3、4)
   0:   cf ef           ldi     r28, 0xFF       ; 255
   2:   d2 e0           ldi     r29, 0x02       ; 2
   4:   de bf           out     0x3e, r29       ; 62
   6:   cd bf           out     0x3d, r28       ; 61

用户程序部分:
int main ()
{
        unsigned int a,b,c;
        unsigned char buf;
        DDRD = 0xff;
   8:   8f ef           ldi     r24, 0xFF       ; 255
   a:   81 bb           out     0x11, r24       ; 17
        a = 100;
        b = 200;
        c = 300;
        buf = 0;
   c:   80 e0           ldi     r24, 0x00       ; 0
        while (1) {
                buf++;
   e:   8f 5f           subi    r24, 0xFF       ; 255
                PORTD = buf;
  10:   82 bb           out     0x12, r24       ; 18
  12:   00 c0           rjmp    .-6

哈哈,只有20字节!在这个程序中,还有个极端情况:除main外无其它函数!那么连栈设置都可以省略了,最终就剩下12字节。不知iar能否生成此等最优的代码?或者那位再提供一个有中断,有初始化数据和未初始化数据的程序,我们再来PK一下。

楼主:
testa.c 在iar上生成的代码

@00000000: _..X_HUGE_HEAP_SIZE
+00000000:   C022        RJMP    PC+0x0023        Relative jump
+00000001: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02: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03: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04: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05: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06: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07: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08: _..X_HEAP_SIZE
+00000008: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09: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0A: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0B: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0C: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0D: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0E: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0F: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10: _..X_RSTACK_SIZE
+00000010: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11: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12: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13: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14: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15: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16: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17: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18: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19:   9518        RETI                     Interrupt return
@0000001A: _..X_FLASH_BASE

///////////////////////////////

---- F:smartpowerworkTRY ry.c -----------------------------------------------------------------
61:           DDRD = 0xff;
+0000001A:   EF0F        SER     R16              Set Register
+0000001B:   B90A        OUT     0x0A,R16         Out to I/O location
65:           buf = 0;
+0000001C:   E000        LDI     R16,0x00         Load immediate
85:               buf++;
+0000001D:   9503        INC     R16              Increment
86:               PORTD = buf;
+0000001E:   B90B        OUT     0x0B,R16         Out to I/O location
+0000001F:   CFFD        RJMP    PC-0x0002        Relative jump

一共6句

//////////////////////////////////////////////////

@00000020: ?C_FUNCALL
---- No Source ------------------------------------------------------------------------------------
+00000020:   0000        NOP                      No operation
@00000021: __exit
+00000021:   9588        SLEEP                    Sleep
+00000022:   CFFE        RJMP    PC-0x0001        Relative jump
@00000023: ?C_STARTUP
+00000023:   E30F        LDI     R16,0x3F         Load immediate
+00000024:   BF0D        OUT     0x3D,R16         Out to I/O location
+00000025:   E001        LDI     R16,0x01         Load immediate
+00000026:   BF0E        OUT     0x3E,R16         Out to I/O location
+00000027:   E2C0        LDI     R28,0x20         Load immediate
+00000028:   E0D1        LDI     R29,0x01         Load immediate
@00000029: ?call_low_level_init
+00000029:   D003        RCALL   PC+0x0004        Relative call subroutine
@0000002A: ?cstartup_call_main
+0000002A:   DFEF        RCALL   PC-0x0010        Relative call subroutine
+0000002B:   DFF4        RCALL   PC-0x000B        Relative call subroutine
+0000002C:   CFF3        RJMP    PC-0x000C        Relative jump
@0000002D: __low_level_init
+0000002D:   E001        LDI     R16,0x01         Load immediate
+0000002E:   9508        RET                      Subroutine return

除去系统代码,main中的几条语句只生成了6句汇编代码。

楼主:
与7楼兄弟一样一共6条语句

iar:
EF0F        SER     R16              Set Register
B90A        OUT     0x0A,R16         Out to I/O location
E000        LDI     R16,0x00         Load immediate
9503        INC     R16              Increment
B90B        OUT     0x0B,R16         Out to I/O location
CFFD        RJMP    PC-0x0002        Relative jump

gcc:
8f ef           ldi     r24, 0xFF       ; 255
81 bb           out     0x11, r24       ; 17
80 e0           ldi     r24, 0x00       ; 0
8f 5f           subi    r24, 0xFF       ; 255
82 bb           out     0x12, r24       ; 18
00 c0           rjmp    .-6

在这个环节gcc 和 iar 语句数一样。
期待下一个环节。。。。。
大家一起探讨。~

楼主:
testb.c编译和连接

testb.c编译和连接

       编译后    连接后
iar    184           344
gcc      132           536

编译后所生成的汇编代码会大量调用库函数,所以编译后的代码量不能代表总体的编译连接效率.
烧录到mcu中的代码为连接后的代码所以我觉得应该以连接好的代码量来评价编译连接效率.

综上,在testa.c及testb.c的编译连接PK中,我认为是iar胜出.

网友E:
IAR毕竟是老牌的嵌入式编译器...

网友C:
这样垃圾贴子双龙竟也加精!俺只见一帮GCC末入门的菜鸟在

不懂就谦虚点!不过俺可没心情点化你们这班连门都找不到的菜鸟!AVR坛子的不愧是商业坛子!佩服!结果都还没出来,就已经加了精,双龙的技术实力可见一斑!你干脆改成IAR坛子算了!这个坛子是你双龙攒助的!钱是你出的,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你双龙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家不学无术,混饭的AVR推广公司!

网友F:
没必有进行下一个环节的PK,因为.....LZ

的PK样本程序太简短,实在不能体现编译器的预测优化和库函数的代码效率。
除非有个500行以上较复杂的代码,比如包含:10个以上的用户自定义函数、5个以上的库函数调用、乘除法、结构应用、全局变量应用、4个以上的硬件资源应用...

网友G:
呵呵 加精不一定要帖子最NB吧

我想 双龙可能见到这段时间非技术的东西太多了,好不容易有这种回归技术探讨的,加个精鼓励一下这种氛围,不要上纲上线嘛

网友H:
smartpower对于c的理解是菜鸟级的,这样的测评只不过是现眼而

向testcode学习了一个软开关,不错,呵呵,虽然很少用到这个.

网友I:
双龙加酷也没什么不可以

  当然了,我认为LZ是夸大的成份,或者LZ对于GCC的有些优化特性并不是太了解。这种比较有时候很难做到公平,公正。
  双龙加酷,大家也正好可以来讨论讨论

网友J:
学习学习加看看热闹

此处热闹,鉴定完毕

网友J:
管它呢,俺就知道用IAR,GCC没碰过,

想用什么用什么,自己感觉用着爽就行

楼主:
浮点数 三角函测试

测试代码如下:
#include <iom48.h>  //for iar
#include <avr/io.h>   //for gcc
#include <math.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i;
    float x,y,z;

    DDRD = 0xff;

    while(1)
    {
        x += 1.7;
        y += 2.29;
        z = sin(x * y);

        i += 357;
        i = z * i;

        PORTD = i;
    }
}

iar 生成的代码大小为: 1398 bytes
gcc 生成的代码大小为:  3956 bytes
----------这不是GCC的真实水平,GCC可以达到1240bytes,我编译配置有误

具体分析见,21,22,23,24楼

网友B:
验证结果...

gcc 生成的代码大小为:  1312 bytes

Size after: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48

Program:    1312 bytes (32.0%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0 bytes (0.0% Full)
(.data + .bss + .noinit)

-------- end --------

楼主:
请看看我所使用编译选项那里有问题

以下是我编译时使用的选项,不知道是那里错,还请使用gcc的网友给指正一下.谢谢.我是在avr studio里调默认的make编译的.

avr-gcc.exe  -mmcu=atmega48 -Wall -gdwarf-2                 -DF_CPU=8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MD -MP -MT testfloat.o -MF dep/testfloat.o.d  -c  ../../testfloat.c
avr-gcc.exe -mmcu=atmega48 -nostartfiles -Wl,-Map=testb.map testfloat.o     -o testb.elf
avr-objcopy -O ihex -R .eeprom  testb.elf testb.hex
avr-objcopy -j .eeprom --set-section-flags=.eeprom="alloc,load"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no-change-warnings -O ihex testb.elf testb.eep || exit 0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48
Program:    3956 bytes (96.6%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8 bytes (1.6% Full)
(.data + .bss + .noinit)

楼主:
找到非具体原因了

使用avr studio内的默认的make编译就出现23楼我所说的情况,便使用Mfile所生成的makefile来编译就只有1312bytes,去掉startfiles后就只有1240bytes了,

但不知道是为什么.还请熟悉gcc的朋友给指正一下.

还请testcode朋友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以便以后更多的人能了解GCC的特性.

在这个testfloat上我认为还是GCC编译做的更好iar生成的代码1398bytes是gcc生成的代码1240bytes的113%.
看来iar的广告用语会不会有点问题?

gcc 在这个环节胜出.

到底谁强谁弱我们将一起见证,并让更多的网友一起来见证.
希望能有更多的环节,让大家真正的看到两者的实力而不是没事在网上口水战,我们只拿数据说话.

下一个环节那位朋友来提供一个程序?要大一点的哦.小的看不出来因为iar和gcc都有自己的框架,程序小了都是框架的代码,没有办法比较的..........

网友K:
在工程选项里的优化选择-0s试试。你肯定选了不优化吧。

不优化还比较啥。

网友F:
我觉得这个PK越来越有意思了,但就不知双龙的脸色....

会不会越来越难看。哦,说笑话呢,人家大老总怎么会和我们这些小虾米一般见识。

在上一个环节(详见20~24楼)我们把iar PK调了,winavr下gcc编译工具的库代码效率略微领先iar。这一节,我们来PK编译器的预测优化功能。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7124559259.rar

请大家使用连接指向的这个源代码,代码中使用了gcc的一个技术:即用static inline来修饰函数。作用是:如果编译器认为函数在被调用的过程中,可以展开函数体代码,就将函数体代码展开,而不作为函数(或调用地址)......
我不知道iar中是否有这钟类似的修饰说明功能,请用iar的朋友根据上述意思做必要的修改。

测试一:不使用static inline 功能(下载文件中的Makefil默认就是这个设置),测试编译器效率。
编译结果如下:
Size after: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8

Program:    1960 bytes (23.9%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295 bytes (28.8% Full)
(.data + .bss + .noinit)

测试二:使用static inline功能,测试编译器预测优化。你需要修改Makefile文件第169行,把该行加"#"号注释调,结果如下:
Size after: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8

Program:    1668 bytes (20.4%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295 bytes (28.8% Full)
(.data + .bss + .noinit)

细心的朋友你也许注意到:为什么用static inline功能把函数体代码展开后,编译字节反而小了?!这个问题留给你们慢慢去"烟酒"一下,因为它不属于本次PK讨论的问题,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想要减小代码尺寸有多种办法,换不同类型的编译器是成本最高、最不智的方法....

楼主:
回复26楼

你所提供的程序需要作大量的修改才能在iar上运行.

希望你能直接提供gcc版和iar版,只有程序的作者才能保证两个版本的一致性.

网友F:
re:27楼

我提供的那个源代码就是在WinAVR-20070525下编译运行的。
我不会用iar,所以不知道要怎么改才能让iar能编译通过.....抱歉!只有等iar和gcc都比较熟悉的朋友啦...

网友L:
楼主的第一条测试GCC才用了6条指令14字节,共:82字节

Size after: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48

Program:      82 bytes (2.0%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0 bytes (0.0% Full)
(.data + .bss + .noinit)

-------- end --------

> Process Exit Code:
> Time Taken: 00:05
*******************************************
00000000 <__vectors>:  //这段代码50字节必需:
   0:    28 c0           rjmp    .+80         ; 0x52 <__data_load_end>
   2:    20 c0           rjmp    .+64         ; 0x44 <__bad_interrupt>
   4:    1f c0           rjmp    .+62         ; 0x44 <__bad_interrupt>
   6:    1e c0           rjmp    .+60         ; 0x44 <__bad_interrupt>
   8:    1d c0           rjmp    .+58         ; 0x44 <__bad_interrupt>
   a:    1c c0           rjmp    .+56         ; 0x44 <__bad_interrupt>
   c:    1b c0           rjmp    .+54         ; 0x44 <__bad_interrupt>
   e:    1a c0           rjmp    .+52         ; 0x44 <__bad_interrupt>
  10:    19 c0           rjmp    .+50         ; 0x44 <__bad_interrupt>
  12:    18 c0           rjmp    .+48         ; 0x44 <__bad_interrupt>
  14:    17 c0           rjmp    .+46         ; 0x44 <__bad_interrupt>
  16:    16 c0           rjmp    .+44         ; 0x44 <__bad_interrupt>
  18:    15 c0           rjmp    .+42         ; 0x44 <__bad_interrupt>
  1a:    14 c0           rjmp    .+40         ; 0x44 <__bad_interrupt>
  1c:    13 c0           rjmp    .+38         ; 0x44 <__bad_interrupt>
  1e:    12 c0           rjmp    .+36         ; 0x44 <__bad_interrupt>
  20:    11 c0           rjmp    .+34         ; 0x44 <__bad_interrupt>
  22:    10 c0           rjmp    .+32         ; 0x44 <__bad_interrupt>
  24:    0f c0           rjmp    .+30         ; 0x44 <__bad_interrupt>
  26:    0e c0           rjmp    .+28         ; 0x44 <__bad_interrupt>
  28:    0d c0           rjmp    .+26         ; 0x44 <__bad_interrupt>
  2a:    0c c0           rjmp    .+24         ; 0x44 <__bad_interrupt>
  2c:    0b c0           rjmp    .+22         ; 0x44 <__bad_interrupt>
  2e:    0a c0           rjmp    .+20         ; 0x44 <__bad_interrupt>
  30:    09 c0           rjmp    .+18         ; 0x44 <__bad_interrupt>
  32:    08 c0           rjmp    .+16         ; 0x44 <__bad_interrupt>

00000034 <__ctors_end>:   //初始化STACK这段代码必需
  34:    11 24           eor    r1, r1
  36:    1f be           out    0x3f, r1    ; 63
  38:    cf ef           ldi    r28, 0xFF    ; 255
  3a:    d2 e0           ldi    r29, 0x02    ; 2
  3c:    de bf           out    0x3e, r29    ; 62
  3e:    cd bf           out    0x3d, r28    ; 61
  40:    02 d0           rcall    .+4          ; 0x46 <main>
  42:    07 c0           rjmp    .+14         ; 0x52 <__data_load_end>
*********************************************************
00000044 <__bad_interrupt>: //出错处理,重新启动。
  44:    dd cf           rjmp    .-70         ; 0x0 <__heap_end>
//****************************以上68个字节必不可少************
00000046 <main>:
{

  unsigned int a,b,c;
  unsigned char buf;
  DDRD =0xff;
  46:    8f ef           ldi    r24, 0xFF    ; 255
  48:    8a b9           out    0x0a, r24    ; 10
  4a:    80 e0           ldi    r24, 0x00    ; 0
  a=100;
  b=200;
  c=300;
  buf=0;
  while(1)
   {
    buf++;
  4c:    8f 5f           subi    r24, 0xFF    ; 255
    PORTD =buf;
  4e:    8b b9           out    0x0b, r24    ; 11
  50:    fd cf           rjmp    .-6          ; 0x4c <main+0x6>
Disassembly of section .fini0:

00000052 <__stop_program>:
  52:    ff cf           rjmp    .-2          ; 0x52 <__data_load_end>

网友F:
re:27楼,

不如你把iar下不能编译通过的"宏"列各清单,也许大家可以把26楼的程序重新整理,让两种编译器都可以编译....

楼主:
对26楼文件的编译

更改成iar格式后的文件如下: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7183347904.rar
去除了watchdog因为两者没有对应的函数.
所以将去除后的函数重新编译了一下,统计数据如下:

gcc: 1646 bytes program + 295 bytes data
iar: 1661 bytes program + 358 bytes data

看来又是gcc胜出,而且在data有使用上胜得很漂亮.

有没有iar的高手或才双龙的高手把这个文件重新给编译一下?
gcc已经赶超iar了.

网友F:
re: 31楼

基础不错嘛!这么短时间就修改出iar的编译文件了,非常感谢你的整理工作。不过你提供的源文件忘了把GCC编译用的Makefile文件放进去了....

gcc: 1646 bytes program + 295 bytes data
iar: 1661 bytes program + 358 bytes data

从你提供的数据看,GCC这一轮在编译预测优化上又胜出了,而且对RAM的分配使用上更胜IAR一筹!

网友F:
再来个大点的测试程序.....

以下联结的源码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7205040760.rar

GCC的编译结果如下:

Size after: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8

Program:    3864 bytes (47.2%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169 bytes (16.5% Full)
(.data + .bss + .noinit)

还是麻烦smartpower朋友把GCC与IAR不共通的部分(比如:watchdog)砍了,“宏”部分也改改....然后把改完的源码和编译对比结果传上来....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7205040760.rar

楼主:
回33楼

修改后的iar 及 gcc文档如下: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722407615.rar

比分为:
gcc: 3708 bytes program + 169 bytes data
iar: 3076 bytes program + 229 bytes data

这次的分该给谁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722407615.rar

网友F:
re: 34楼

该谁赢,就谁赢....我推荐个判定:

按33楼的手持机控制代码,经34楼修改为GCC和IAR都可编译的文件,PK结果如下:
这一环节的PK中,IAR代码优化胜出,RAM分配管理方面GCC胜出....

备注:如果有哪位朋友对34楼的源码编译处新的结果,也可重新判定...

楼主:
iar gcc 不能通用的地方

1 . 中断函数的书写形式不一样。可以更改。
2 . 宏的话可以自己定义。可以更改。
3 . 延时函数不一样,不可修改。建议pk的代码中最好不要有延时函数。
4 . dog的函数不一样,不可修改。建议pk的代码中最好不要有dog函数。
5 . 对flash,eeprom的操用函数不一样,不方便更改。

当然以上的几点在移植时都可以实现,只是代码大变不具备PK的公平性。

网友F:
请smartpower再麻烦一次....

将34楼的源代码中除main()和中断的以外的函数及其声明都加上static inline修饰,再将改好的源码和编译对比结果告知。

我觉得IAR用了种牺牲RAM换函数进出堆栈代码的优化方法,现在将函数用static inline修饰后,函数体被展开,就没有堆栈的保护操作。

网友M:
对于频繁使用的

寄存器使用全局寄存器变量,IAR支持,代码会一下子减小很多。

网友F:
现在把34楼提供的文件....

的函数加ststic inline修饰了,我用GCC编译结果如下:
Size after: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8

Program:    3510 bytes (42.8%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169 bytes (16.5% Full)
(.data + .bss + .noinit)

哪位用IAR的朋友把联结的文件编译下,报个结果....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822559812.rar

楼主:
回39楼

39楼的文件编译后结果如下:

3094 bytes of CODE memory
229 bytes of DATA memory

网友F:
re: 40楼

哦,根据39楼和40楼的编译结果来看:针对AVR的编译,目前IAR在代码优化(尤其精减代码)方面确实比GCC有独到之处!

但我不明白IAR为什么凭空比GCC多占用大约25%的RAM...因为GCC的汇报结果真实的反映了程序全局变量使用的RAM大小,而IAR多占25%的RAM拿去干嘛用了呢?我对这个现象比较好奇,不知道是否有IAR的高手能现身说法....期待!

声明:以上阐述(包括但不限于:主贴下本人所有的回贴,以及提供的参考测试代码)为个人观点,纯属技术讨论。如被引用于商业领域,需征得本人同意!

网友B:
IAR和GCC的内存分配方式不同

GCC只使用一种内存分配方式,IAR分为CSTACK和RSTACK。
因此可以正确设置CSTACK和RSTACK的大小,RAM的结果会大不相同。

楼主:
如42楼所言

如42楼所言,我不知道 RSTACK 和 STACK 要有多大才够用,所以我一般是多分配一点。在编译后也没有一点点的减小stack的分配来试验。对此造成的误解还请见谅。

楼主:
对39楼的文件都重新编译

3094 bytes of CODE memory
 165 bytes of DATA memory

编译条件
RSTACK = 0
STACK  = 0
heap   = 0

但程序能不能运行就不知道了。。。。。。只作编译测试。。。

网友F:
re: 42楼

testcode:是在开夜车还是晨练啊,这么早就到二姨家来喝茶了...
谢谢你对41楼疑问的解答。

re: 43楼,不用太在意,技术就是在疑问和讨论中得到学习、提高和升华的.....  :)

网友N:
RStack和CStack一般不为0

IAR和GCC在堆栈处理上不同导致IAR会多用一些RAM.
AVR的函数调用(call,rcall)后,会把返回地址入栈(SP),而PUSH指令可以把寄存器入栈(数据堆栈).下面看看IAR和GCC的不同操作.
GCC的数据堆栈就是SP,而IAR的数据堆栈地址放在Y中(所以有RStack和CStack之分).
所以GCC用"PUSH R0"入栈,而IAR用"ST -Y,R0"入栈.
其实多用的RAM是用在堆栈上的(GCC一个堆栈;IAR两个堆栈).
所以,并不是GCC对RAM控制的好,之是堆栈使用上的区别而已.

网友N:
更正一下

不是IAR多占用RAM,而是为了堆栈预留的RAM.
可以做一个测试,计算一下GCC现实的RAM占用是否包括堆栈.
IAR改变堆栈大小后,RAM占用是否会变.除去这个因素外,在比较一下.

PS:KG现在这么空了?有兴趣试一下我的AVRmini开发工具吗?最近刚把代码优化了一下.

楼主:
晨影你也出来冒泡啦。。。。

晨影你也出来冒泡啦。。。。
我的msn和QQ一直开的,联系我。。。

网友O:
程序太小

根本就看不出优劣.而且比较的话需要一个人同时非常了解两种编译器,这样才有可比性,但是这非常难.一般来说,这样两种老牌的编译器差距不会非常的大.

网友P:
直接用BUTTERFLY的代码来测试吧

它比较大,而且有完整的IAR 和 GCC 的版本.

网友Q(2008-01-02):
学习单片机怎么入手

单片机学习一点基础也没有,该怎么入手呀?/

网友R: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什么好比的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什么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