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IAR编译器编写BootLoad的问题

楼主(2007-09-14):
我用IAR编译器编译我的代码,代码主要实现BootLoad功能。我定义好了一个段位于FLASH的NRWW区,所有和Bootload有关的代码都定义在该段。后来我发现还是不能实现Bootload功能,原因是虽然我写函数都位于要求的位置,但生成的代码反汇编察看发现要调用一些公共函数,例如有专门压栈或出栈的函数,这些函数不在我要求的段中.有方法解决吗?
    先不考虑用汇编,我写的汇编比编译器编译的差多了:)。

网友A:
到Atmel网站上找找...

有不少的相关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B:
bootloader程序应该

独立成项目,不能和应用程序在同一个项目下编译,在一起编译器不可能把编译、连接分开进行。ICC下也是如此。因为两个项目不可避免要共用一些库函数(优化级别高的时候更是如此)。

楼主:
是这样呀,多谢了。

ATMEL网站上应用实例也是像楼上所说那么做的.多谢两位指点.: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