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tiny24使用电容降压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09-20):
由于机器空间限制无法使用变压器,读A/D值或I/O状态时偶尔会出现出错,用直流电源直接供电时不会,之前用MEGA8也做过类似的控制器但没有此类问题出现过,难道是ATtiny24抗干扰性能差?还请用过的人指点一下,或者这种电源是否可靠?

网友A:
要看你的电容是多大,供电能力是否足够。

你的电容是全波整流吧,能否帖上电路部分。好像记得1uf能供电50mA吧。

网友B:
可靠,已过多种认证。

不过请小心触电。

楼主:
是全波整流的,整机电流不到30mA

用的0.68uF电容,应该足够吧,1uF理论值220V时可以得到69mA电流。
是否ATtiny24哪里设置有问题,但是用直流电源时却没有此问题似乎又跟设置关系不大。

网友B:
全波整流是浮地,抗干扰可能会差些。

不过阻容降压EMC方面得多注意些。

网友C:
全波整流不浮地哦

只是电路地和火险或零线会保持一个不断变化的压降。
5楼做个仿真就搞明白了。
而且抗干扰和浮地没有必然联系。有时候浮地反而有利于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