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两路PWM组成的半桥信号,如何延时

楼主(2007-01-08):
两路PWM组成的半桥信号,通过延时形成两路输出。两路输出之间相位差可在0~360°范围内连续调节:最小相位差10°。不知道如何实现。CPLD可以实现不?用M8如何实现

楼主:
可能没说清楚

一个半桥信号A,驱动超声换能器,输出正弦波超声波形。
同时信号A经过延时在形成信号B,信号B,驱动另一个超声换能器,输出另一路正弦波超声波形。
这两路输出之间相位差可在0~360°范围内连续调节:最小相位差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