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有谁知道AVR芯片的引脚电平变化中断怎么设置?

楼主(2007-09-22):
请问有谁知道AVR芯片(如TINY2313的PB0~7)的引脚电平变化中断在ICC中怎么设置?我想用到芯片的引脚电平变化中断的功能来进行检测,程序进入相应的中断程序,但按手册设定相应寄存器没有功能?

网友A:
那个贴个例子,虽是M88的,用法都一样

平台:STK500  +   IAR AVR   + ATmega88

                 //********已调试********//
/*
PC0-PC5控制5个LED发光,正常时间隔1秒钟闪烁。PORTC送出0时LED亮(见原理图)。
PB0-PB5采用引脚电平中断方式响应按键事件。5个按键均为乒乓开关,控制相应的LED参与闪烁/不亮.
延时采用软件延时。
author: www.315avr.com
*/

#include <iom88.h>          // 必须使用
#include <intrinsics.h>     // 调用 __delay_cycles()的库声明

#define GET_BIT(x,y) (x&(1<<y))   // 定义读寄存器位的宏

char led,led_mask=0x00;

// 引脚电平变化中断 0-7 的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 = PCINT0_vect        // 注意在IAR中中断服务程序的定义方式
__interrupt void pcint0_isr(void)
{
  if (!GET_BIT(PINB,0)) led_mask = led_mask ^ 0X01;
  if (!GET_BIT(PINB,1)) led_mask = led_mask ^ 0X02;
  if (!GET_BIT(PINB,2)) led_mask = led_mask ^ 0X04;
  if (!GET_BIT(PINB,3)) led_mask = led_mask ^ 0X08;
  if (!GET_BIT(PINB,4)) led_mask = led_mask ^ 0X10;
  if (!GET_BIT(PINB,5)) led_mask = led_mask ^ 0X20;
}

void main(void)
{
  CLKPR=0x80;
  CLKPR=0x01;   //CLKPR=0x00  时钟分频1
                //CLKPR=0x01  时钟分频2
                //CLKPR=0x02  时钟分频4
                //CLKPR=0x03  时钟分频8
                //...         ...
  // I/O端口设置
  PORTB=0x3F;   // PORTB输入,上拉有效
  DDRB=0x00;

  PORTC=0x00;   // PORTC输出,初始输出全另
  DDRC=0x3F;

  // 引脚电平中断初始化
  PCICR=0x01;   // 允许引脚PCINT0-7电平变化中断
  PCMSK0=0x3F;  // 屏蔽引脚PCINT6-7的电平变化中断
  PCIFR=0x01;   // 清除PCINT0的中断标志

  ACSR=0x80;    // 禁止模拟比较器,省电

  asm("SEI");   // 开放全局中断,注意在IAR-C中汇编语言的嵌入方式
  //  也可使用在 <intrinsics.h>中定义的专用函数 void __enable_interrupt(void)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 (1)
  {
    PORTC = led | led_mask;   // 输出控制LED
    led = ~led;
    __delay_cycles(100000); // 延时1000000个时钟周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