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ISP编程进入不了编程模式

楼主(2007-09-29):
(无正文)

网友:
尝试 双龙 的 ISP 拉

楼主:
不懂

新手,不懂,可否说详细些,具体该怎么操作?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ISP频率太快了

也可能是芯片容丝位禁止ISP,或者RST被用做IO口了.
也可能是目标芯片坏了或者AVRDragon坏了.

网友B:
Dragon有高压编程的,干吗要用ISP?

有问题,先高压编程进去看看,若高压编程不了了,那芯片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得情况

  经常,不过我有好几条下载线,其中一条用着很不爽(STK200 125做的),但是它没有遇到不能编的,你最好换个下载线或者软件试一下

网友:
我的下载线 还没有 使用 74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