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在市场柜台买AVR货注意点,请尽量找正规渠道

楼主(2007-10-26):
今天某客户拿来M64来测,说是在市场里抓的,但是第一批一个都不能用,烧录不进去;换过第二批,只能烧录进去几个。
我看到型号为: ATMEGA64L-8AQ   0620B     (恕我孤陋寡闻,只知道数据手册上有AC、AI、AU、AT,没见过AQ)

我们用LT48UXP编程器去读熔丝,看上去似乎正常,见下图。

楼主:
但是读到内容是这样的,见下图。而全新芯片应该都是FF

楼主:
前些天还发现市场有卖AT24C512假货

有市场人员从外面拿来一整卷AT24C512请我们测,说是从外面收购的,我们从头上取了几个用LT48UXP编程器烧录,一切正常。
因为是卷装,我们不可能从里面抽取,所以凭前面的结果认为是没问题的。
于是那个市场人员把货拿走卖给他的客户。
结果第二天客户就找上门来,原来这个卷装前面100个左右确实是AT24C512,但是后面全是假货,一个都烧录不进。

注:AT24C512这种SOP8封装的芯片,一般分 直管装 和 卷(盘)装。

网友A:
看来AVR的也有假了

批量生产不会找不正规渠道,小批量就难说了。

网友B:
双龙

TINY13还有吗?什么价格?

网友C:
这样开发真是麻烦多多

网友D:
对对对,产品嘛,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E:
我前一段买了几百个,也怀疑芯片问题

部分芯片有问题,更换后就ok。

回头正式批量了,要找双龙买了,呵呵~

网友F:
前些天在村里买的M16L连ISP都很困难,而且ADC很烂

实在倒塌!!!

本想换回ARM,但时间紧,只好重新设计~~~

晕呀!!!

网友G:
AVR 芯片不同批次,一致性差好远。

网友H:
不是好消息...应该学会辨别真假货

望大家分享识别经验...

网友I:
atmel的新产品

市面上确实出现了一些有问题的,  不是用过或翻新的问题, 而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以前没见过这个现象。

今天去柜台退了3k芯片。

网友J:
我也觉的ATMEL本身有些问题

前些天从泽邦电子那里买了几片芯片回去测试就有问题,后来发现是熔丝位部分时钟设置不对,外加时钟就好了。
后来又拿另一批的时候就没这个问题了。
泽邦是ATMEL中国正规代理商不应该也搞假吧,而且只是熔丝位出厂时不对,这是低级错误了,即使盗版也不会连这点都搞不定。

网友F:
这次实验一定要找双龙了,看来不能省事呀~~~

本来做实验想就不麻烦双龙先生,看来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H:
不要麻烦双龙先生了,麻烦我吧。

呵呵...

网友K:
m8好像也有类似问题

前两天买了3片m8,用isp烧,经常烧不进去。必须反复烧才行。而且ADC工作也不正常。

网友E(2007-12-14):
分别真假,说起来容易,难啊

网友L:
上次老板不知道在哪里

找到了便宜的渠道,拿回来一看脚都很旧,一个管子里面的芯片批次不一。我说不能用,老板也觉得不能用,就没有收货。这次1000片M8贴片的发现有8片有问题,写不进。不过我怀疑是工厂搞坏的,它们开始说有贴片机什么的,后来我们发现全是手工贴的,,工艺那个乱啊,,,

网友M:
不知道常娥上的m8是不是拆机的

网友N:
一天,男孩和女孩吵架

一天,男孩和女孩吵架了。他不再对她说“我爱你”,当然她也不再对他说“我也是”。一天晚上,他们谈到了分手的事,背对背睡下了。半夜,天上打雷了。第一声雷响时,他醒了,下意识地猛地用双手去捂她的耳朵,才发现不知何时他又拥着她。雷声紧接着炸,假装什么也没发生,可谁都没有睡着,她想也许他还爱我,生怕我受一点点吓。他想,也许她还爱我,不然她不会流泪。爱的最高境界是经得起平淡的流年。世界上最美的木乃侯,这是一个古老的符咒,请在收到此消息后发经三个论坛。等你发完后看看三天内就能得到心爱的人。不发的话将有霉运一个月,同学说他试过了,很灵

网友O:
是该注意了

最近ATMEL的产品比较紧缺,以假乱真、以旧充新的现象比较多,所以大家尽量找一个正规的代理商采购,或者长期在一个可以信得过的经销商手上拿。

楼主(2010-04-08):
最近AVR货源比较紧,翻新、假冒或以次充好的情况又有抬头,一定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