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急!!!ICCAVR调试错误,特请高手帮助!!!

楼主(2007-10-26):
兄弟在 调试这么个小程序的时候发现遇到了下面不可思意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下面是源程序: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void)
{
  uchar send[4]={0xc1,0xd2,0xe4,0xf5};

  DDRA = 0xff;
  DDRB = 0xdb;
  DDRC = 0xff;
  DDRD = 0xfe;
  DDRG = 0xff;

  PORTA = 0x00;
  PORTB = 0x00;
  PORTC = 0x00;
  PORTD = 0x32;
  PORTG = 0x00;
  SREG |= 0x80;   //全局中断使能

  UBRR0L = 0x0b;  //系统时钟频率;7.3728MHZ  波特率:38.4kBPS
  UBRR0H = 0x00;

  UCSR0B = (1<<RXEN0)|(1<<TXEN0)|(1<<RXCIE0);             //允许发送和接收,使能接收结束中断
  UCSR0C = (1<<UPM01)|(1<<UPM00)|(1<<UCSZ01)|(1<<UCSZ00); //异步,奇校验,1位停止位,8位数据

  while(1)
  {
    PORTA = send[0];
    PORTC = send[1];
    PORTA = send[2];
    PORTC = send[3];

  }
}

下面是错误报告:

D:iccinimakew -f 123.mak
    iccavr -o 123 -LD:icclib -g -Wl-W -bfunc_lit:0.0x2000 -dram_end:0x2ff -bdata:0x100.0x2ff -dhwstk_size:16 -beeprom:1.4096 -fihx_coff -S2 @123.lk
!E 1234.o(41): Code address 0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1234.o(41): Code address 0x1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D:icc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程序的功能可以先不用考虑,语法也好像没有错误,是哪里的设置有问题?请问高手这是哪里的原因?俺先谢谢大哥了!!!

网友A:
工程设置里面没有选单片机机型。

楼主:

好了,问题解决了。谢谢楼上的大哥,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