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哎!!ICC编译效率太低了~~~~~~~

楼主(2007-11-03):
一个在PICC上才0.7K左右的小程序到ICC里面竟然要1.3K多,相差一半???开了优化也不行,怎么不同的编译器相差这么大啊,看来HI-TECH的PICC真的做的好!!!

网友A:
不能怪ICC,AVR的结构决定的

网友B:
其实差不多!

PIC算的是指令字(即14bit),2K ROM其实是2KX14bit,而AVR的指令字是16-bit,却在标榜它的ROM SIZE时,却以BYTE来算,比如8KB的ROM,其实只有4K指令字!

网友C:
和结构有一定关系

PIC内部有部分RAM和ALU直连,访问方便,指令占用少,相关操作变的简单,而AVR的SRAM都必须用LD、ST之类的指令来操作,类似读、运算、写都占用极大的代码。 不过这只是程序规模小的时候的情况,如果你搞大程序PIC的编译器会累死,有时候还不能编译通过,到那时AVR的多寄存器、大SRAM、大堆栈等优点就体现出来了,速度更不在话下。

网友D(2008-01-19):
有同感

同样的程序,ICC编译26k,GCC编译19k。

网友E:
写PIC的,你应该是搞硬件出身的。

搞清楚PIC和AVR的指令字长区别了再来发飙。

网友E:
PICC

我不信那个一天到晚换页,W载过来,载过去,一个中断还要判断来源的C语言能快到哪里去。

网友F:
哈哈~~~现在的PIC24以上系列的PIC是AVR不能相比的~~~

网友E:
对,MICROCHIP把24系列的结构改了

增加指令,取消了分页,中断分两级入口,不知道算不算“认识到了错误”。

PIC16系列,做“将内存变量的某个位送到端口上去”,看着程序让人抓狂。

东芝900L单片机(16位):

    LDCF Bit,variable
    STCF Bit,Port

51单片机:

    MOV C,variable.Bit
    MOV Port.Bit,C

PIC单片机:

    BSF   Port.Bit
    BTFSS variable.Bit
    BCF   Port.Bit       ;晕,端口上不是一定要出现一个“杂波”

或者:

    BTFSS variable.Bit
    GOTO  Port_low
    BSF   Port.Bit
    GOTO  Port_continue
Port_low:
    BCF   Port.Bit
Port_continue:           ;杂波倒没有了,跳来跳去你不烦啊

网友F:
真正的中断向量,每个中断一个入口地址,对位的支持都是单指

网友G:
PIC24的结构作了重大改变,

当然会又有明显不同的结果。PIC24差不多是缩小的ARM,支持标准的C语言。
从它的GCC编译支持就可知道。

网友H:
pic24很棒

pic24很棒

网友I:
pic24的ARM是什么价钱啊

网友F:
PIC24不是ARM核但在位的控制方面比ARM强多了~~~超爽~~~

网友F:
哈哈~~~再补充一句:AVR已经落后PIC~~~个人意见~~~别拍砖~~~

网友J:
怎么个比法?

AVR vs PIC?
AVR vs PIC24?
AVR32 vs PIC24?

网友G:
比较不同类型芯片,谈谈自己的意见,

本是轻松、平淡的事,没必要争得脸红脖子粗。

个人认为,AVR至少有一大优点:价格便宜或性价比高。
但不知为何,Atmel的股票近来猛跌。

网友H:
分类比较

AVR32 vs PIC32
AVR vs PIC
AVR vs PIC24

或者
10元以下 avr胜
10-20元 差不多
20-30元 pic胜
30-40元 pic胜
40以上   未知

不知大家同意否?

网友H:
举双手双脚赞成14楼

"14楼: PIC24不是ARM核但在位的控制方面比ARM强多了~~~超爽~~~"

打算用,还没用,但是举双手双脚赞成14楼.

网友K:
呵呵,你们争辩什么啊?是你家的东西吗?

网友F:
哈哈~~~AVR32应该和PIC32成对~~~

网友H:
pic32 的mips内核性能是32位内核中最高的

pic32 的mips内核性能是32位内核中最高的,

1.5DMIPS/MHZ,

72MHZ的pic32可以跑到100DMIPS的性能.

比一比,是让大家知道各自的优点,用那家当然还是看个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