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AVR如何实现变量不被初始化?

楼主(2007-11-04):
用ICCAVR如何实现某个变量在复位时不被初始化?

网友A:
需要修改启动文件

ICC/LIB下放着启动文件的目标文件*.O文件(系统初始化设置调用这些文件)。ICC/LIBSRC.AVR下放着相应的.s文件。用FILE/COMPILE FILE/STARTUP FILE TO OBJECT编译修改后的.S文件。要注意修改的是90的还是MEGA系列的启动文件,需要自己选择,AREA.S INIT.S EXTRAM.S IOSTUDIO.S文件被其他文件调用可以不修改,看具体情况。
CV编译器中启动文件修改:CONFIGURE/C COMPILER/CODE GRENERATION CODE GENERATION 选择USE AN EXTERNAL STARTUP INITIALIZATION FILE选项打挑。将安装目录下的BIN中STATUP复制到工作目录修改,编译工程时会被编译器一同编译。

网友B:
好帖,收藏

挺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