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T26单路电压电流功率表小屏V10

楼主(2007-11-04):
为了提高测试的速度,使用V1、I1、V2、I2.......V64、I64交错AD测试
Vout = 1/64(V1+....+V64)
Iout  = 1/64(I1+....+I64)
Pout = 1/128(V1*I0+V1*I1+V2*I1+V2*I2+.....+V64*I63+V64*I64)
这样可以对波动的电压电流算出真值功率来!
效率 = Pout/(Vout*Iout)
http://ctwxdc.512j.com/viewthread.php?tid=21282&page=1&sid=zW6iSVUe#pid270147

网友A:
是测试交流电的?

没看到程序,不知道究竟。有提到“真值功率”,所以这样想。
如果是测交流的,就是高手了

直流的我也做过。

相关链接:http://yule.blog.**/blog_comment_list.php?blar_id=4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