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写TINY13V碰到比较郁闷的事

楼主(2007-11-14):
编程器是ALL-11,写完芯片,校验通不过,EEPROM的最后几个字节总是不对。
擦除后空片检验能通过,真是奇了怪了。目前还不能肯定芯片和编程器哪个出问题。手上就一片TINY13V,明天再换几片试试。

郁闷!

网友A:
感觉是编程器的问题,芯片一片也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B:
编程器问题可能性大;碰见过有几中编程器对ATtiny13支持不够

如识别不了ID...

网友B:
建议选用AVR专用编程器...

网友C:
直接用并口下在线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D:
偶手头有三个编程器

zlg L+, all-11c2, xeltek 3000u, 对tiny13支持都很好啊

不过xeltek对配置处理有问题,某些配置写后会出现假死锁现象(不再读出id) , 但这样的芯片zlg还能正确读到id ,没测试过11c2是否能读。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程序在运行了,由于不是在目标板上,TINY13根据检测到的状态执行了写EEPROM操作。这个情况在板上ISP时不会发生。

一个新发现,刚下载的新版ALL-11软件在配置熔丝位时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很少用ALL-11来写AVR,就是因为熔丝配置不够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