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3.3V供电的MEGA16,IO口是否具备5V承受能力?

楼主(2007-11-21):
3.3V供电的MEGA16,IO口是否具备5V承受能力?
对AVR不熟,一直用C8051的。
AVR 3.3V供电,可否外接+5V工作的I2C,SPI器件?
还望各位兄弟指教,谢谢

网友A:
不能直接接

串个电阻应该可以。

网友B:
atmega16可以工作在2.7~5.5v

atmega16可以工作在2.7~5.5v.用3.3V供电,不是说就不能承受5v的电压了,不过,加I/O口电压时,最好加上个电阻.

网友C:
可以,

http://i.cn.yahoo.com/cai_fdm

网友D:
我怎么觉得楼上几位讲的那么别扭呢!

据我所知:MEGA16系列中,有MEGA16:2.7V-5.5V供电。这样的器件,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

          还有一种叫做MEGA16L,这种供电电压标准的是3.3,不可以直接接5V的I2C器件,加电阻也不行,只能用电平转换器件缓冲,另一个办法就是把5V的I2C器件换成3.3V的,市面上大把,如果是24C**的话,我们就很多!

网友E(2007-12-30):
有这种M16

“还有一种叫做MEGA16L,这种供电电压标准的是3.3,不可以直接接5V的I2C器件”,这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F:
I2C是特例,因为是OC,只要一边认识TTL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个芯片资料里应该说的挺清楚吧

:)

网友H:
请教

MEGA16L不是写的2.7-5.5v吗?怎么只能在3.3呢?

网友I:
对呀,M16L是2.7-5.5V的器件

SPI要串接电阻,以防强上拉的IO损坏MCU,或者引起电流通过IO灌入MCU
IIC的器件因为是OC的,上拉电阻接到3.3V上,如果高电平可以满足5V器件的识别则可以直接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