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实在没辙了,来这里求教

楼主(2007-11-23):
void fun1(void){
if(bExit)
    return;
else
    fun2();
}

void fun2(void){
if(bExit)
    return;
else
    fun1();
}
void main(void){
fun1();
while(1);
}
程序运行的时候函数A会不停的调用函数B,这样会不停的嵌套,如果想让在bExit=1的时候马上退出这两个函数而不用一级一级的出栈,或者有没有一个绝对跳转指令,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A:
程序做到这个份上可够惨的

如果是DOS下,setjmp longjmp配对使用。

楼主:
呵呵,是挺惨的,忘记说清楚了用的是MEGA16,ICCAVR

网友B:
re: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算法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RE

这个算法超不好,不知为何

网友D:
除非你自己计算每一层占用的栈,然后自己控制栈释放并返

除非你自己计算每一层占用的栈,然后自己控制栈释放并返回。

网友E:
把自己绕进去了~~~

网友:
乱聊:

在每一个子程序开始前栈先出来四个,把里面两个丢掉外面两个保存,再进行判断,就可以做到了,不过要增加子程序的长度……

网友F:
!!!!

你可造拉单片机----死机!!
你还是在来个子程序进行对比bExit=1的时候在提供调用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