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接口问题

楼主(2007-11-25):
我用mega48作了一个输出口试验:
D口设置为输入,但不知道啥原因d口有2.1v左右的电压
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电压不确定

IO口设置为输入状态,这时候应该是高阻,电压是不确定的。设置为输入又不带负载这个时候不应该测量它的电压。

所以我们一般不用的输入口都建议接一个确定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