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TWI做主机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7-11-26):
我用M16做TWI的主机,用M8做从机, M16发送0x6c,0x01,0x01三个数据到M8, M8能识别这些数据并能进行处理。

可为什么我用示波器测量SCL SDA两根线时,得到的数据是0xD8,0x01,0x01这样三个数据啊?

谢谢先~

网友A:
眼睛的问题~~~

0x6c:   H H H START 0 1 1 0 1 1 0 0 ACK H H H
0xd8:   H H H   L   L 1 1 0 1 1 0 0  0  H H H

楼主:
发完帖后我也发现了,

是自己搞错了. 刚才被程序搞晕了.
M16做主机就可以操作M8, 换做89C51的IO口模拟IIC,就不能操作了

楼主:
话说 hotpower 签名照杀伤力真强

只拿眼睛看了不到3秒中,10分种都还没恢复....

楼主:
再问一下

如果从M16发出的数据,在示波器上看到0XD8是正确的话,
那用51模拟出来的IIC,在示波器上看到0x6c是不是就是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