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第一次用M128,M128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07-11-28):
1:要注意M103兼容的熔丝位,出厂默认的是M103模式,需要设回来,不然很多的功能不能用
2:ISP编程引脚  M128 PE脚是编程使能 要拉低, TXO,TR0 SCK RST才是串行编程线

网友A:
问楼主

我也同样刚开始使用它,

PE脚是编程使能 要拉低

拉低的意思是直接将其接下拉电阻后不管,
还是需要编程的时候:在上电的时候拉低,不需要编程的时候,不要拉低

换句话说,直接将pe一直拉低(从开机到关机),会影响它的正常工作吗?

网友B:
如果用JATG 那PE不是问题

网友A:
就是没有jtag

呵呵,继续询问中

网友C:
PEN不需要拉低

PEN是ISP下载使能信号,把它拉低会让芯片进入ISP模式。
它的功能和RST脚重叠,直接把PEN接到VCC上面就行了。

网友D:
我是直接用上拉的

网友E:
感觉直接上拉比较好,用RST控制ISP,PEN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