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485通信问题

楼主(2007-11-28):
请教,用MEGA32带sn75lbc184通信
发送数据,然后用串口助手接收
在4.5V供电时,串口助手接收数据正常
但在5V供电时,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数据不对,高四位都加了个8
如单片机发
06 01 03 04
但串口助手收到的数为
86 81 83 84
请教是什么原因?(急需解答,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可能是波特率的问题

你用的是内部RC振荡器吧?频率受电压影响。

楼主:
谢谢提醒

用的是内部晶振,谢谢提醒,我试一下先

网友B:
软件设置和MCU设置不一致呗

比如位数、奇偶为设错了

网友C:
肯定是波特率的问题啦

uart是先发送低bit,后发生高bit,所以你收到的最高位是高,就是把stop变成了最后一位了。可见电压升高后频率变快了。单片机发送到bit也就快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我现在用外部晶振,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