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fat方式读文件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28):
下面是一个朋友写的程序有不明白的地方请高人指点
/*****************************************************************************/
//解析FAT链表
void fat_load(unsigned long Cluster,         //文件起始扇区
                unsigned long *Block,        //返回文件下一扇区
                unsigned char *TMP_Buffer)     //函数所需buffer
/*****************************************************************************/
{
    unsigned int FAT_Byte_Addresse;
    unsigned long FAT_Block_Addresse;
    //读取FAT表,根据FAT制式搜寻扇区
    if(FatFlags == FAT_**_16)
    {
        if(Cluster == 0xFFFF)
        {
            return; //文件已经到达末尾
        }
        FAT_Byte_Addresse = ((Cluster<<1) & 0x1FF);
        FAT_Block_Addresse = ((Cluster<<1)/BlockSize) + fat_offset;                  //得到要读取得文件在 盘中的位置
                                                                                      // fat_offset-从BPB中获取FDT表的地址时已经得到
                                                                                //BlockSize=512
        mmcReadSector(FAT_Block_Addresse,TMP_Buffer);                            //读取fat琏表数据
        *Block = (TMP_Buffer[FAT_Byte_Addresse + 1] << 8) + TMP_Buffer[FAT_Byte_Addresse];//读取下一簇地址
        if(*Block == 0xFFFF)
            *Block = 0xFFFFFFFF;
    }
    else if(FatFlags == FAT_**_12)
    {
        if(Cluster == 0xFFF)
        {
            return; //文件已经到达末尾
        }
        FAT_Byte_Addresse = (((Cluster*3)>>1) & 0x1FF);
        FAT_Block_Addresse = (((Cluster*3)>>1) / BlockSize) + fat_offset;
        if(FAT_Byte_Addresse == 0x1FF)
        {
            mmcReadSector(FAT_Block_Addresse,TMP_Buffer);
            if((Cluster % 2) == 0)
            {
                *Block = TMP_Buffer[FAT_Byte_Addresse];
            }
            else
            {
                *Block = (TMP_Buffer[FAT_Byte_Addresse] >> 4);
            }
            mmcReadSector(FAT_Block_Addresse+1,TMP_Buffer);
            if((Cluster % 2) == 0)
            {
                *Block += ((TMP_Buffer[0] & 0x0F) << 8);
            }
            else
            {
                *Block += (TMP_Buffer[0] << 4);
            }
        }
        else
        {
            mmcReadSector(FAT_Block_Addresse,TMP_Buffer);
            if((Cluster % 2) == 0)
            {
                *Block = ((TMP_Buffer[FAT_Byte_Addresse + 1] & 0x0F) << 8) + TMP_Buffer[FAT_Byte_Addresse];
            }
            else
            {
                *Block = (TMP_Buffer[FAT_Byte_Addresse + 1] << 4) + (TMP_Buffer[FAT_Byte_Addresse] >> 4);
            }
        }
        if(*Block == 0xFFF)
            *Block = 0xFFFFFFFF;
    }
    else if(FatFlags == FAT_**_32)
    {
        if(Cluster == 0xFFFFFFFF)
        {
            return; //文件已经到达末尾
        }
        FAT_Byte_Addresse = ((Cluster<<2) & 0x1FF);
        FAT_Block_Addresse = ((Cluster<<2) / BlockSize) + fat_offset;
        mmcReadSector (FAT_Block_Addresse,TMP_Buffer);
        *Block = (TMP_Buffer[FAT_Byte_Addresse + 3] << 24) +
                    (TMP_Buffer[FAT_Byte_Addresse + 2] << 16) +
                    (TMP_Buffer[FAT_Byte_Addresse + 1] << 8) +
                    TMP_Buffer[FAT_Byte_Addresse];
    }
    return;
}

//*****************************************************************************/
//读取文件内容每次512bytes
unsigned char fat_read_file(unsigned int Cluster,
                             unsigned char *buff,
                             unsigned long BlockCount,
                            unsigned char *blockserial)
/*****************************************************************************/
{
    unsigned long Block;
    static unsigned char serial=0;                                                   //在这里申请的定态变量,函数返回后还能保存吗

    if(BlockCount == 0)
    {
        fat_load(Cluster,&Block,buff);                                            //文件下一扇区-----可程序中读数据没有次参数

        mmcReadSector((Cluster-2)*SecPerClus+data_offset+serial,buff);            //文件数据存放在 buff 中的
        //上面函数参数问题比较多
        //    1:    Cluster-------带入是一个固定值(这里应该变化,如果这里是Block就对了)
        //    2: SecPerClus----是一个固定值
        //    3: data_offset---是一个固定值
        //    4:serial---------是一个变量
        //    5:buff-----------是一个缓冲区

        serial++;
        blocknow = Cluster;
        *blockserial = SecPerClus-serial;
        if(serial == SecPerClus)
            serial = 0;
    }
    else
    {
        fat_load(blocknow,&Block,buff);
        mmcReadSector((blocknow-2)*SecPerClus+data_offset+serial,buff);
        serial++;
        *blockserial = SecPerClus-serial;
        if(serial == SecPerClus)
            serial = 0;
    }
    if(serial == 0)
        blocknow = Block;
    if(blocknow == 0xFFFFFFFF)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fat_load(Cluster,&Block,buff);//文件下一扇区-----可程序中读数据没有次参数
mmcReadSector((Cluster-2)*SecPerClus+data_offset+serial,buff);
//上面函数参数问题比较多
1:    Cluster-------带入是一个固定值(这里应该变化,如果这里是Block就对了)
2: SecPerClus----是一个固定值
3: data_offset---是一个固定值
4:serial---------是一个变量
5:buff-----------是一个缓冲区

网友A:
这个你的看看FAT16/32的规格书才能理解其数据结构.

网友B:
"if(Cluster == 0xFFFF)"应改为

  if(Cluster >= 0xFFF0)

事实上,cluster值大于0xfff0是保留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