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GCC中能否这样定义???

楼主(2007-09-21):
GCC中能否这样定义???

typedef struct u16bit
{
        unsigned b0: 1;
        unsigned b1: 1;
        unsigned b2: 1;
        unsigned b3: 1;
        unsigned b4: 1;
        unsigned b5: 1;
        unsigned b6: 1;
        unsigned b7: 1;
        unsigned b8: 1;
        unsigned b9: 1;
        unsigned b10: 1;
        unsigned b11: 1;
        unsigned b12: 1;
        unsigned b13: 1;
        unsigned b14: 1;
        unsigned b15: 1;
}bitfield;

网友A:
试了

编译器没报错,这又是标准c语言中的位域。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可以用,但是效率不如bit mask

网友C:
采用位域和联合来实现象51一样的对位或者端口的置位,复位操作,虽然方便,但代价就是代码的效率。
采用位MASK,效率上去了,但麻烦。

看来世上没有什么事是两全其美的。。。。呵呵。。。。

网友D:
当然有两全其美的事,那就是宏定义...

楼主:
请问ayb_ice:如何宏定义

[注:]本人菜鸟

网友E(2008-10-30):
恩?

我也刚刚avr

网友F:
可以搜索本版旧帖子

记得是hotpower大叔说根据john_lee老师的指导写的一个宏,不过是通过C++模板来实现的。具体去搜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