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IAR下有没有在中断中快速开全局中断的写法?

楼主(2007-12-10):
请问IAR下有没有在中断中快速开全局中断的写法?类似GCC的INTERRUPT()
在GCC下可以用INTERRUPT(vector)

#define INTERRUPT(vector)
void vector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__INTR_ATTRS));
void vector (void)

网友A:
中断中快速开全局中断?只会正常速度开关全局中断!

IAR定义
__disable_interrupt();
__enable_interrupt();
别忘了头文件#include "intrinsics.h"
或者自己定义
#define    _ioSEI()     asm("sei")
#define    _ioCLI()     asm("c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