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HDLC通信请教

楼主(2007-12-10):
请问有做过HDLC通信的吗?小弟最近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的设备要接入别人的系统,他们的是用intel P8344单片机做的HDLC接口.我们想做一个HDLC接口.那位师兄能给点建议.我查了一款新片MT8952B,不知道那位师兄用过,请多多赐教!

网友A:
这个芯片明显和P8344无法连接

MT8952B的串口是需要连接到ST-BUS上的,而P8344的串口只是普通的同步串口,所以建议你使用SAB 82526,这个片子应该连接得上,它的资料我以前研究过,并看过别人的一些设计,不过当时是用两片SAB82526进行同步串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