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讨论:MEGA系列单片机是否需要外加电压监控芯片uP?

楼主(2007-12-11):
在使用MEGA系列单片机实际设计中,是否需要外加电压监控芯片,来控制RESET信号。
按道理讲MEGA系列单片机已经内置BOD,而且可以设置2级监控电压,而且有上电延迟设计,就不需要外部电压监控芯片,只要加阻容复位电路就可以了。可是经常看到网上有关于MEGA系列BOD不好用的说法,在这里希望有经验的人都来交流一下。

网友A:
呵呵,要放心的话就加吧:-)

网友B:
开了上电复位基本不会出事,批量产品可以加个复位芯片

网友C:
阻容复位就免了吧

自带的BOD和上电复位肯定比阻容复位可靠的多
如果不放心另加复位芯片

楼主:
不用阻容复位,如果不用复位芯片,直接上拉就行了吗?

大家说说自己都是怎么做的。
在批量产品上都有那些地方还需要注意?

网友D:
复位芯片是必须的

网友C:
复位不是必须的

内部的BOD和上电复位可以满足大部分情况和需要
但是建议对RST引脚增加一个5-10K的上拉电阻和0.01-0.1uF的电容,以增加抗干扰能力。
当然增加了也可以那就看产品的定位和需求了

网友E:
复位不是必须的

我认为外加复位简直就是多余,加复位电路不如用51算了,外加复位是51的专利。
阻容上电复位也是多余,明明说了内部有上电复位,还外部搞一个,只会添乱。
对于楼上这样在复位脚加0.01电容,增加抗干扰能力,这个我就不敢评论了,俺也不是专家。

网友F:
如果外加复位电路

也只能证明AVR片内BOD等相关电路做得烂。AVR在可靠性方面,实在算不得一个精品MCU。当然了,资源方面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