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7-12-13):
各位大侠好
软件平台:AVRstiudo
硬件平台:STK500
要对AT90PWM3单机进行烧写,使用ISP下载

载入hex文件后,老提示
Entering programming mode.. FAILED!

点fuse和lockbits选项卡都会弹出一个提示

网友A:
出这种错误提示的可能性很多

1、ISP接口设计不正确
2、ISPEN熔丝位没有允许
3、芯片供电等问题,工作不正常
相关链接:http://shop.avrvi.com

楼主(2008-01-14):
回沙发

你好,我是使用IPS6PIN接品,与IC连接线的引脚都是参照说明书无误了,ISPEN熔丝位也设置了
供电问题,烧IC还要另外供电吗?把IC直接连接到SKT500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