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第一次用指针,麻烦朋友们指点一下错在哪里了 谢谢

楼主(2007-12-20):
tc, ST, stc, sd, DM
第一次用指针,麻烦朋友们指点一下错在哪里了 谢谢
编译就是通不过
#include <iom48v>

const char sd[]={1,2,3,4,5,6};

void out_8(char *p,char i)
{
/**********/
}

void main()
{
char a;
const char *prt;
prt=sd;
a=0;
out_8(prt,a);
while(1);
}

网友A:
报错原因?

网友B:
...

void out_8(const char *p,char i)
{
/**********/
}

网友C:
类型不匹配吧

const char *prt;

char *p

网友A:
强制类型转换下。

楼主:
我有本意是把flash中的字符串输出

我的本意是把flash中的字符串输出

楼主:
这样就可以编译通过

我把out_8(prt,a); 这句屏蔽了之后就可以通过了

网友A:
改: void out_8(const char *p,char i)

楼主:
这样可以通过

#include <iom48v>

const char sd[]={1,2,3,4,5,6};

void out_8(char *p,char i)
{
/**********/
}

void main()
{
char a;
char *prt;  //把const 去掉
prt=sd;
a=0;
out_8(prt,a);
while(1);
}

楼主:
谢谢[computer00]及各位朋友!搞定了

谢谢[computer00]及各位朋友!搞定了
就是类型不一样所至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

网友D:
形参与实参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