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ATmega16串口收发程序不通

楼主(2007-12-21):
#define __IN_SERIAL_C__
#include "config.h"

#define BAUDX        8// Baud rate divisor.
#define BAUD(A) ((F_CPU/BAUDX/(A))-1)

#define UART_SEND_BUF_SIZE 16            //串口发送缓冲队列大小
#define UART_RECEIVE_BUF_SIZE 16         //串口接收缓冲队列大小

static uint8 g_uart_send_buf[UART_SEND_BUF_SIZE];
static uint8 g_uart_receive_buf[UART_RECEIVE_BUF_SIZE];

volatile static uint8 g_uart_send_buf_first_index=UART_SEND_BUF_SIZE-1;  //指向最先进入发送缓冲队列的数据(的前一位)
volatile static uint8 g_uart_send_buf_last_index=UART_SEND_BUF_SIZE-1;   //指向最后进入发送缓冲队列的数据(的前一位)

volatile static uint8 g_uart_receive_buf_first_index=UART_RECEIVE_BUF_SIZE-1; //指向最先进入接收缓冲队列的数据(的前一位)
volatile static uint8 g_uart_receive_buf_last_index=UART_RECEIVE_BUF_SIZE-1;  //指向最后进入接收缓冲队列的数据(的前一位)

void usart_baud_init(uint16 ubrr )

        UBRRH = (uint8_t)(ubrr>>8);
        UBRRL = ubrr;
        UCSRA = (BAUDX == 8)?(1<<U2X):0;
        UCSRB = ((1<<TXEN) | (1<<RXEN));//| (1<<RXCIE));
        UCSRC = ((1<<URSEL) | (1<<UCSZ1) | (1<<UCSZ0))|_BV(UPM1);//8数据,1停止,偶校验

void usart_init(void)

  usart_baud_init(BAUD(9600) );

//循环加一,缓冲队列下一个数据的序号
//return=(val+1)%buf_size
uint8 inc_cycle(uint8 val,uint8 buf_size)

  val++;
 while(val>=buf_size)
 {
   val=val-buf_size;
 }
  return val;

//串口数据寄存器空中断
//如果串口发送队列有数据,发送数据
//如果没有,关闭发送中断
SIGNAL(SIG_UART_DATA)

    UCSRB &= ~_BV(UDRIE);         //关闭发送

    if(g_uart_send_buf_first_index!=g_uart_send_buf_last_index)  //如果发送队列有未发送的数据
    {
   g_uart_send_buf_first_index=inc_cycle(g_uart_send_buf_first_index,UART_SEND_BUF_SIZE);//送队列FIRST_INDEX循环加一,指向队列下一个数据
      UDR =g_uart_send_buf[g_uart_send_buf_first_index]; //读取发送队列数据
      UCSRB |= _BV(UDRIE);    //打开发送
   }

uint8 uart_send_buf_put(data)
{
  uint8 temp,inc_cycle_index;

   temp=__save_interrupt();//进入临界段
   cli();
   inc_cycle_index=inc_cycle(g_uart_send_buf_last_index,UART_SEND_BUF_SIZE);
  if(g_uart_send_buf_first_index!=inc_cycle_index)//如果发送队列数据未满
  {
    g_uart_send_buf_last_index=inc_cycle_index;   //发送队列LAST_INDEX循环加一
    g_uart_send_buf[g_uart_send_buf_last_index]=data;//数据写入发送队列

     __restore_interrupt(temp);   //退出临界段
     return 1;                    //数据写入发送队列正确返回
  }
  else{
     __restore_interrupt(temp); //退出临界段

    return 0;                   //数据写入发送队列错误返回
  }

//用户API
//把数据放到串口发送队列
 uint8 uart_put_char(uint8 data)

{    uint8 temp;
         temp=uart_send_buf_put(data);    //数据写入发送队列
              UCSRB |= _BV(UDRIE);        //打开发送中断
              return temp;                //返回写入发送队列是否正确

//用户API,阻塞函数
//连续把ucSize放到串口发送队列
void uart_block_send_data(uint8 *pucBuffer,uint8 ucSize)

    uint8 i;

    for(i = 0; i < ucSize; i++)
    {
     while(!uart_put_char(pucBuffer));   //发送连续多发数据,直到全部都正确写入发送队列
    }

//串口接收中断
SIGNAL(SIG_USART_RECV)
{
  uint8 data,inc_cycle_index;
   UCSRB &= ~(1<<RXCIE);        //关闭串口接收
   data=UDR;                    //读取串口数据寄存器数据
    inc_cycle_index=inc_cycle(g_uart_receive_buf_last_index,UART_RECEIVE_BUF_SIZE);
    if(g_uart_receive_buf_first_index!=inc_cycle_index)//如果串口接收队列未满
    {
       g_uart_receive_buf_last_index=inc_cycle_index;   //接收队列LAST_INDEX循环加一

       g_uart_receive_buf[g_uart_receive_buf_last_index]=data;  //数据写入串口接收队列
   }
     UCSRB |= (1<<RXCIE);

//从串口接收队列取出一个数据到pdata[]
uint8 uart_receive_buf_get(uint8 *pdata)

   uint8 temp;

   temp=__save_interrupt();//进入临界段
     cli();
 if(g_uart_receive_buf_first_index!=g_uart_receive_buf_last_index)//如果串口接收队列里有数据
  {
    g_uart_receive_buf_first_index=inc_cycle(g_uart_receive_buf_first_index,UART_RECEIVE_BUF_SIZE);//串口接收队列FIRST_INDEX循环加1

    *pdata=g_uart_receive_buf[g_uart_receive_buf_first_index];//读取串口接收队列数据

      __restore_interrupt(temp);     //退出临界段
     return 1;                       //正确取出串口接收数据换回
  }

  else
  {
    __restore_interrupt(temp);       //退出临界段
    return 0;                       //串口接收队列无数据取出返回
  }

//用户API,从串口接收队列取出一个数据到pdata[]
uint8 uart_get_char(uint8 *pdata)

{
   return  uart_receive_buf_get(pdata);

//用户API,阻塞函数
//连续从串口接收队列取ucSize个数据到pucBuffer[]
void uart_block_receive_data(uint8  *pucBuffer, uint8 ucSize)

uint8 i;

    for(i = 0; i < ucSize; i++)
    {
    while(!uart_get_char(&pucBuffer));  //连续接收多个数据,直道全部从接收队列取出
    }

我的测试程序,每1/20秒执行一次,用串口调试助手,每秒自动发1个字符,下位机收到后再发给上位机。
收发一段时间后下位机没有任何返回了。

      if(uart_get_char(&val1))
       {
        uart_put_char(val1);
       }

网友A:
一个字节能发不?楼主这种期待别人帮调的方法不现实。

网友B:
先打开串口,main()

main()
{
    puts("OK");  //这样能发出去吗?
}

如果这样串口助手能收到OK再调下去吧